求救:两个mega48用uart通讯的问题(面试留下来的题目)

楼主(2010-05-09):
求救:两个mega48用uart通讯的问题(面试留下来的题目)
其中一个读电位器的电压值,然后通过uart发送到另一片mega48里,并在从机的液晶上显示
求一个思路,是不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就行了,我只做过mcu和PC通讯,这是去面试留给我的题目,要尽快完成,在网上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例子,大家快帮我一把,谢谢了!
面试
通讯
电位器

网友A:
1.读电位值,保存数据,开启串口通信,配置串口参数,发送数据;
2.配置接收串口中断,有接收中断,中断处理数据,显示数据.

网友B:
面试留的题目,该公司想白得?

网友C:
因为我没用过AVR,面试人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手AVR单片机,我不熟悉汇编,也需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它!
AVR还有个USART,我的这个是否就直接双机互连,用UART通讯,什么协议都不需要了,一个采样并发送,一个接受并显示?

网友D:
AVR有C的开发环境,网上找,我是怕你白辛苦

网友E:
嗯,就一个发送电压值,一个接收电压值,然后在lcd上显示。你做过mcu和PC的串口通讯,那就行啦。软件上是一样的,硬件的话,相对同PC通信,免去了232芯片,因为不用电平转换了。

网友F:
感谢以上各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