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编译出错 求教 谢谢各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编译什么错,瞧瞧

网友:
我查了一下文件 SoundTempo.ax  原本是在目录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SoundTempo 下的
也就是说原本是存在,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只是从该目录拷贝到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RelDir\ELDIOII_ARMV4I_Release 目录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么进行拷贝,这是问题一

还有一个就是  makeimg:FATAL ERROR.....这一行当错误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楼主 guly699 的回复:

晕啊。。百度也太小气了吧?

那我就把错误打出来哦
----------------------
Error:Could not find file '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RelDir\ELDIOII_ARMV4I_Release\SoundTempo.ax'on disk

makeimg:FATAL ERROR:Command return non-zero exit code 1(dec).
---------------
就是上面两个错误 问题我已经说了 下面再贴一下 方便

我查了一下文件 SoundTempo.ax  原本是在目录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SoundTempo 下的
也就是说原本是存在,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只是从该目录拷贝到C:\WINCE600\OSDesigns\EDCD8OS\RelDir\ELDIOII_ARMV4I_Release 目录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么进行拷贝,这是问题一

还有一个就是  makeimg:FATAL ERROR.....这一行当错误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今天又编译了一下 又好了 。。。。晕啊

再改别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