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了,问两个非常初级的问题,刚开始学,挺郁闷。

楼主:
现在刚开始学arm+linux,老师要求先把键盘驱动搞定,老师意思是,键盘驱动内核里应该有,自己找一下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我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因为我用minicom,所以,我认为input应该从serial来,U-boot 显示信息
In: serial
Out:serial
Err:serial

那如何让键盘也成为Input

2:如何确定driver是工作的,我插拔有信息提示,在/proc/bus/input/devices 可以看到键盘信息,是否就证明键盘驱动ok了。

网友:
1:因为我用minicom,所以,我认为input应该从serial来,U-boot 显示信息
In: serial
Out:serial
Err:serial
错的,不能这样理解的哦

网友:
外接什么样的键盘?标准PC键盘?
没听说过有串口的键盘

驱动开发过程中,最好做成模块的方式进行调试,不要一开始就编译到内核里

网友:
这个很奇怪啊,怎么键盘会用串口呢?

网友:
你的显示信息说明不了你配置的问题啊,而且怎么会是串口呢?????

网友:
在PC 上minicom 会用标准的输入输出设备,键盘和显示器,在ARM上,看你的配置是串口,问题是你要怎样配制你的ARM,(实事上有老式的串口键盘,2400 波特率,我开发用过),如果你的串口用作键盘了,那串口通讯,你还想不想通过串口输出字符到你的调试机?

至于driver怎样算动起来,最简单,在你的源码里加上你自己的printk,看看能不能输出你想要的信息。

网友:
现在刚开始学arm+linux,老师要求先把键盘驱动搞定,
老师意思是,键盘驱动内核里应该有,自己找一下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1:因为我用minicom,所以,我认为input应该从serial来,U-boot 显示信息
In: serial
Out:serial
Err:serial

那如何让键盘也成为Input

上面是Uboot的打印信息,意思是不论输入输出和出错的显示,都是显示到serial
意思就是都用串口终端,这个终端
最常见的就是windows下用超级终端或secureCRT,linux下用你说的minicom。

让键盘成为输入,至少我目前暂时还没遇到将键盘加到uboot里面,
你老师的意思,你也说了,是让你到内核里面配置一下。
uboot和Linux内核kernel,不是一个概念,建议你先去搞清楚这两个的区别。
在linux内核里面加上键盘驱动,这里应该是让你去make menuconfig里面,
找到对应的,你们已经实现好了的键盘驱动,选择成*,意思是built-in模式,
直接编译此驱动到内核里面的。
其他相关知识,自己多用用linux,熟悉了,就清楚了。

2:如何确定driver是工作的,我插拔有信息提示,在/proc/bus/input/devices
可以看到键盘信息,是否就证明键盘驱动ok了。

需要另外写一个键盘驱动的测试程序,
具体怎么写,自己搜搜吧。
看别人写过,我现在自己也记不清了。

网友:
怪我自己没说明白,我是说,我现在用minicom,input和output都是经过serial连接到host pc,如果我用的是usb键盘,假如驱动ok了,是可以直接打字,还是需要重新设置以下input。

网友:
有了键盘驱动,自然是可以打字的,和U-boot没什么关系。你那个serial只是开发板用来和电脑交互的工具,键盘是键盘,串口是串口,没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