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使用看门狗

楼主:
三星2440的板子,wince5.0, 现在想加个看门狗,具体如何实现呢?是写个流驱动吗,加个中断,定时中断,定时喂狗,如果长时间没有喂狗,系统重启,请问重启的代码加在哪里,哪位高手给个详细的思路,多谢了

网友:
BSP包里是不是要加上相应的中断处理

网友A:
不好意思,如何长时间没有喂狗,系统是自动重启的,所以不需要加重启代码的

网友B:
应该不用自己加驱动。在kernel里面有的。WINCE支持。
如果你用samsung的BSP,可以先看看common/Timer/watchdog.c,里面是告诉OS kernel进行refresh watchdog的。主要有以下代码:
   pfnOEMRefreshWatchDog = RefreshWatchdogTimer;//refresh watchdog function.
   dwOEMWatchDogPeriod   = WD_REFRESH_PERIOD;

另外reboot的问题,系统也是有的。
你可以看一下。common/IOCTL/REBOOT.C,可以在这里面添加reboot 代码。自己添加一些改动即可。

网友:
是不是照那个写一个,然后加到系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如何长时间没有喂狗,系统是自动重启的,所以不需要加重启代码的

看门狗只是复位你的主芯片, 外围的设备可能需要额外的代码去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自己加驱动。在kernel里面有的。WINCE支持。
如果你用samsung的BSP,可以先看看common/Timer/watchdog.c,里面是告诉OS kernel进行refresh watchdog的。主要有以下代码:
? pfnOEMRefreshWatchDog = RefreshWatchdogTimer;//refresh watchdog function.
? dwOEMWatchDogPeriod? = WD_REFRESH_PERIOD;

另外reboot的问题,系统也是有的。
你可以看一下。common/IOCTL/REBOOT.C,可以在这里面添加reboot 代码。自己添加一些改动即可。

看系统API函数:CreateWatchDogTimer(),RefreshWatchDogTim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自己加驱动。在kernel里面有的。WINCE支持。
如果你用samsung的BSP,可以先看看common/Timer/watchdog.c,里面是告诉OS kernel进行refresh watchdog的。主要有以下代码:
? pfnOEMRefreshWatchDog = RefreshWatchdogTimer;//refresh watchdog function.
? dwOEMWatchDogPeriod? = WD_REFRESH_PERIOD;

另外reboot的问题,系统也是有的。
你可以看一下。common/IOCTL/REBOOT.C,可以在这里面添加reboot 代码。自己添加一些改动即可。

看系统API函数:CreateWatchDogTimer(),RefreshWatchDogTimer()
跟着大侠学习,呵呵…

网友:
我现在写了一个驱动,看门狗做如下初始化:
//Prescaler value=254, the clock division factor=128,Enable bit of the interrupt.
        int nCounts = 30000;
        v_pWatchRegs->rWTCON &= ~0xffff;
        v_pWatchRegs->rWTCON |= (254 << 8) | (0x0<<5) | (0x11<<3) | (0x1<<2) | 0x1;
        v_pWatchRegs->rWTDAT = nCounts;;
        v_pWatchRegs->rWTCNT = nCounts;

        v_pWatchRegs->rWTCON |= (0x1<<5);//enable watch dog
ce系统执行到这一部分就重启了,为什么啊

网友:
自己写个看门狗的初始化,然后调用BSP的看门狗程序,硬件上链接到cpu的RST

网友:
还需要一个定时器,定时中断去喂狗

网友:
但是,我的程序死掉后,定时器好像也不工作了,因为打印语句没有输出,但看门狗没有重启系统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