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红外遥控器编程

楼主:
我现在要编写红外线遥控器的程序,采用的是NEC协议,协议我懂,不过程序还没有头绪。哪位能给我点思路?

网友A:
NEC的比较简单,协议也不复杂的

9ms的脉宽和4.5ms的低电平作为引导码,剩下的是两个字节的地址码和两个字节的键码

网友:
牛人呀,NEC的协议都了解,

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的比较简单,协议也不复杂的

9ms的脉宽和4.5ms的低电平作为引导码,剩下的是两个字节的地址码和两个字节的键码

这个我知道呀,只是现在对编写实现的程序没思路。

网友A:
读接收管IO口的电平状态,用定时,先去判断是否是引导码,然后再去读用户名和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接收管IO口的电平状态,用定时,先去判断是否是引导码,然后再去读用户名和键码

good

网友:
关键就是接收端0 1 的判定~

网友:
看时序图很重要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227/20/55a10dcb-63f2-466e-be16-3c62617e041d.html

网友:
你要编的是接收程序还是发送程序

我编过接收的,红外接收器如果没有滤波电路而且灵敏度高,软件处理要复杂一点。

网友:
帮你顶顶,我也刚学会,不过我觉得网上资料很多,自己先搜一个,根据协议看,不会的在问,那样会更好的,加油哈。

网友:
这些东西都要一点一点来的,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