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组问题!!!

楼主(2009-04-14):
请教数组问题!!!
定义一个数组char a[]="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这个数组共有64位,怎么能让其中任意一位变0,用什么方法实现,请教..

网友A:
a[N/8]=a[N/8]&[1<<(8-(N%8))]
高手可能不屑回答 呵呵

网友B:
a[n>>3] &= ~(1<<[n&7]); //变0的
a[n>>3] |= 1<<[n&7]; //变1的

网友C:
unsigned char a[8] = "\xff\xff\xff\xff\xff\xff\xff\xff";
void bitZerro(int index)
{
int off = index >> 3; // bytes
int idx = index & 7; // bit offset of this byte
a[idx] &= ~(1 << idx);
}
void bitSet(int index)
{
int off = index >> 3; // bytes
int idx = index & 7; // bit offset of this byte
a[idx] |= (1 << idx);
}

网友D:
不很明白-_-!!

网友E:
错了,没用 off:
unsigned char a[8] = "\xff\xff\xff\xff\xff\xff\xff\xff";
void bitZerro(int index)
{
int off = index >> 3; // bytes
int idx = index & 7; // bit offset of this byte
a[off] &= ~(1 << idx);
}
void bitSet(int index)
{
int off = index >> 3; // bytes
int idx = index & 7; // bit offset of this byte
a[off] |= (1 << id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