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30):
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请问单片机是什么?那一种好?价格怎样?
还有,怎么做流水灯试验?编程语言怎样?
最好有比较适合新手的语言,谢谢!!
最好

网友A:
初学的话,用51单片机好了,简单范例多,直接学C语言编程,入门较快
学到一定程度了,可以尝试汇编语言编程,不过通常只有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的时候才会用到汇编

网友B:
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的逻辑器件,种类根据需要选择,有很多,如果学习用,一般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就够用了,直接学C语言比较好,移植性好,方便。你可以自己买个学习板,比较简单的流水灯等实验都能做,或者自己对照学习板焊一个也行。

网友C:
推荐平凡的单片机教程,讲解的非常有趣很容易上手。网上很多自己下吧

网友D:
谢谢,不过我急着要流水灯试验的流程图,不知道能不能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