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办法将PC上的两个COM PORT口互相连接? - -!

楼主:
请问有没有办法将PC上的两个COM PORT口互相连接?  - -!

比如 我有2个COM PORT口 一个是COM PORT 1 一个是COM PORT 2

我想讲他们两个连在一起  并且可以互相收发MESSAGE  请问可以实现吗?

或者是不是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或者操作?

我在自己机器上4了下  好像不行额

网友:
2个COM PORT口都是可以打开的   WRITE是可以的

就是无法READ 有什么办法哇 哥哥们?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将COM1 read出来的数据再写入COM2.
会不会是楼主的COM1和COM2的接口线接反了?
要反过来的。COM1的TX对着COM2的RX,COM1的RX对着COM2的TX才行。可以先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将COM1 read出来的数据再写入COM2.
会不会是楼主的COM1和COM2的接口线接反了?
要反过来的。COM1的TX对着COM2的RX,COM1的RX对着COM2的TX才行。可以先量量看

谢谢哇

感觉好像是这样  我也确实没有改线

但是如果用普通的2个COM PORT(分别在2个普通的机器上) 就不需要改线呢?

RX和TX不也是 都是一个连接口的吗?

网友B:
2楼正解,要不去找条双母头的交叉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要不去找条双母头的交叉线,就行了

谢谢啊 让IT去买了哇 呵呵呵

我自己刚刚跳了一根 失败了。。。。。

网友:
如果用电缆,只要把两个串口的2和3交差连接就行

网友:
其实不需要交换2 3口的。。。。。。。。。

只要2个COM PORT 连起来就可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