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c编辑器添加流驱动到组件

楼主:
怎样利用cec编辑器将自己开发的流驱动添加到组件中去?还要修改注册表,bib文件吗?怎么修改呀?

网友:
用cec编辑器修改你bsp的cec文件,定义一个环境变量

修改注册表和bib文件

网友A:
是不是定义一个环境变量,如果加进去,这个值就是1,然后再注册表和bib文件 用if判断这个环境变量对吗?我用的博创的pxa 270 bib和注册表里的环境变量不是一个值呀,我在cec编辑器里就看到了一个环境变量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定义一个环境变量,如果加进去,这个值就是1,然后再注册表和bib文件 用if判断这个环境变量对吗?我用的博创的pxa 270 bib和注册表里的环境变量不是一个值呀,我在cec编辑器里就看到了一个环境变量的定义

就是这样的。。。

环境变量的名字随你怎么写啊,不过你的bsp里不应该只有一个环境变量吧

网友:
BSP和SYSGEN大头的都是环境变量,区别在于一个是系统定义的,一个是BSP定义的,都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