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spi接口中断 如何 应用 调用

楼主:
各位大哥,望给兄弟指点一下。

我现在使用WINCE6.0;  如何把这个改成中断方式测试啊??

测试驱动如下:
hDrv=CreateFile(L"SPI1:",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char datavalue[1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写API,循环发送0--9
    int ret,datacount;
    ret=WriteFile(hDrv,datavalue+datacount,1,&dwWritten,NULL);
    datacount=datacount+1;
    if(datacount==10)
  {
datacount=0;
  }

char datavalue1;  读API
ReadFile(hDrv,&datavalue1,1,&dwread,NULL);

网友:
有没有谁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不知道你所说的中断是指驱动还是这个测试程式

网友:
每看懂lz的意思,是不是想像uart一样,在ap里等待硬件完成的event?

网友:
是测试程序。

网友:
等待各位兄弟的帮忙,尤其是谷歌男这位高手。

网友:
这个要改成中断,驱动要支持啊

网友:
驱动已经支持中断了,应用里如何改?

网友:
SPI是通过中断,还是通过扫描,不是应用程序所能决定的。。。应用程序只能通过调用标准接口来访问驱动的。。。

网友A:
我已经用DeviceIOControl把我SPI设置设置成中断方式了。我们应用程序里面如何取得中断里面读取的数据啊??是通过等待事件,还是其他方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用DeviceIOControl把我SPI设置设置成中断方式了。我们应用程序里面如何取得中断里面读取的数据啊??是通过等待事件,还是其他方式啊??
驱动的中断怎么会是应用决定的呢?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我先贴出SPI驱动代码

网友:
#define MASTER_CS_ENABLE        pSPIregs->SLAVE_SEL = 0
#define MASTER_CS_DISABLE        pSPIregs->SLAVE_SEL = 1

#define TRAIL_CNT(n)            (((n)&0x3FF)<<19)

#define SPI_POWER_ON        (1<<21)
#define SPI_SCLK_ON            (1<<20)
#define SPI_USBHOST_ON        (1<<22)

#define PCLOCK                (0)
#define USB_HOST_CLOCK        (1)
#define EPLL_CLOCK            (2)
#define SPI_CLOCK            EPLL_CLOCK

//#define TEST_MODE
//#define POLLING

// MSG
#define    SPI_MSG    0
#define    SPI_INIT    1

volatile S3C6410_SPI_REG     *pRestoreSPIregs    =    NULL;

#define    WRITE_TIME_OUT_CONSTANT        5000
#define    WRITE_TIME_OUT_MULTIPLIER    1

#define    READ_TIME_OUT_CONSTANT        5000
#define    READ_TIME_OUT_MULTIPLIER        1

DWORD HW_Init(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DWORD ThreadForTx(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DWORD ThreadForRx(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DWORD ThreadForSpi(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DWORD ThreadForRxDmaDone(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DWORD ThreadForTxDmaDone(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static DMA_CH_CONTEXT    g_OutputDMA;
static DMA_CH_CONTEXT    g_InputDMA;

//DMA
//UINT nDmaLen;
UINT DmaDstAddress;
UINT DmaSrcAddress;

//DMA Buffer Address Alloc
#define Buffer_Mem_Size   1504 //1024

//Memory Physical Address
PHYSICAL_ADDRESS    g_PhysDmaDstBufferAddr;
PHYSICAL_ADDRESS    g_PhysDmaSrcBufferAddr;

// DMA Buffer Address Alloc
PBYTE pVirtDmaDstBufferAddr = NULL;
PBYTE pVirtDmaSrcBufferAddr = NULL;

BOOL
DllEntry(
    HINSTANC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Reserved
    )
{
    if ( dwReason == DLL_PROCESS_ATTACH )
    {
        DEBUGMSG (1, (TEXT("[SPI] Process Attach\r\n")));
    }

    if ( dwReason == DLL_PROCESS_DETACH )
    {
        DEBUGMSG (1, (TEXT("[SPI] Process Detach\r\n")));
    }

    return(TRUE);
}

DWORD
HW_Init(
    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
{

    BOOL bResult = TRUE;

    if ( !pPublicSpi )
    {
        return FALSE;
    }

    // GPIO Virtual alloc
    pPublicSpi->pGPIOregs = (volatile S3C6410_GPIO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sizeof(S3C6410_GPIO_REG), FALSE);
    if (pPublicSpi->pGPIOregs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or pGPIO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 HS-SPI Virtual alloc
    pPublicSpi->pSPIregs = (volatile S3C6410_SPI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SPI0, sizeof(S3C6410_SPI_REG), FALSE);
    if (pPublicSpi->pSPIregs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or pSPI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 Syscon Virtual alloc
    pPublicSpi->pSYSCONregs = (volatile S3C6410_SYSCON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SYSCON, sizeof(S3C6410_SYSCON_REG), FALSE);
    if (pPublicSpi->pSYSCONregs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or pSYSCON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 DMAC0 Virtual alloc
    pPublicSpi->pDMAC0regs = (volatile S3C6410_DMAC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DMA0, sizeof(S3C6410_DMAC_REG), FALSE);
    if (pPublicSpi->pDMAC0regs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or pDMAC0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 DMAC1 Virtual alloc
    pPublicSpi->pDMAC1regs = (volatile S3C6410_DMAC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DMA1, sizeof(S3C6410_DMAC_REG), FALSE);
    if (pPublicSpi->pDMAC1regs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or pDMAC1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CleanUp:

    if (!bResult)
    {
        if (pPublicSpi->pGPIO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PublicSpi->pGPIOregs);
            pPublicSpi->pGPIOregs = NULL;
        }

        if (pPublicSpi->pSPI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PublicSpi->pSPIregs);
            pPublicSpi->pSPIregs = NULL;
        }

        if (pPublicSpi->pDMAC0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PublicSpi->pDMAC0regs);
            pPublicSpi->pDMAC0regs = NULL;
        }

        if (pPublicSpi->pDMAC1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PublicSpi->pDMAC1regs);
            pPublicSpi->pDMAC1regs = NULL;
        }

        if (pPublicSpi->pSYSCON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PublicSpi->pSYSCONregs);
            pPublicSpi->pSYSCONregs = NULL;
        }

        return FALSE;
    }

#if        (CPU_NAME == S3C6410)
    //Configure HS-SPI Port Drive Strength
    pPublicSpi->pGPIOregs->SPCON = pPublicSpi->pGPIOregs->SPCON & ~(0x3<<28) | (2<<28);
#endif
    //Set GPIO for MISO, MOSI, SPICLK, SS
    pPublicSpi->pGPIOregs->GPCPUD = pPublicSpi->pGPIOregs->GPCPUD & ~(0xFF<<0);
    pPublicSpi->pGPIOregs->GPCCON = pPublicSpi->pGPIOregs->GPCCON & ~(0xFFFF<<0) | (2<<0) | (2<<4) | (2<<8) |(2<<12);

    // Clock On
    pPublicSpi->pSYSCONregs->PCLK_GATE |= SPI_POWER_ON;
#if    (SPI_CLOCK == EPLL_CLOCK)
    pPublicSpi->pSYSCONregs->SCLK_GATE |= SPI_SCLK_ON;
#elif (SPI_CLOCK == USB_HOST_CLOCK)
    pPublicSpi->pSYSCONregs->SCLK_GATE |= SPI_USBHOST_ON;
#endif

    DMA_initialize_register_address((void *)pPublicSpi->pDMAC0regs, (void *)pPublicSpi->pDMAC1regs, (void *)pPublicSpi->pSYSCONregs);

    return TRUE;
}

BOOL InitializeBuffer()
{
    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1, Adapter2;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InitializeBuffer\n")));
    memset(&Adapter1, 0,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1.InterfaceType = Internal;
    Adapter1.ObjectSize =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memset(&Adapter2, 0,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2.InterfaceType = Internal;
    Adapter2.ObjectSize =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 Allocate a block of virtual memory (physically contiguous) for the DMA buffers.
    //
    pVirtDmaDstBufferAddr = (PBYTE)HalAllocateCommonBuffer(&Adapter1, Buffer_Mem_Size, &g_PhysDmaDstBufferAddr, FALSE);
    //RETAILMSG(TRUE, (TEXT("[SPIDD] InitializeBuffer() - pVirtDmaDstBufferAddr %x\r\n"),pVirtDmaDstBufferAddr));
    if (pVirtDmaDstBufferAddr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 (TEXT("[SPI] InitializeBuffer() - Failed to allocate DMA buffer for SPI.\r\n")));
        return FALSE;
    }

    pVirtDmaSrcBufferAddr = (PBYTE)HalAllocateCommonBuffer(&Adapter2, Buffer_Mem_Size, &g_PhysDmaSrcBufferAddr, FALSE);
    //RETAILMSG(TRUE, (TEXT("[SPIDD] InitializeBuffer() - pVirtDmaSrcBufferAddr %x\r\n"),pVirtDmaSrcBufferAddr));
    if (pVirtDmaSrcBufferAddr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 (TEXT("[SPI] InitializeBuffer() - Failed to allocate DMA buffer for SPI.\r\n")));
        return FALSE;
    }

    //DMA Address
    DmaDstAddress = (UINT)(g_PhysDmaDstBufferAddr.LowPart);
    DmaSrcAddress = (UINT)(g_PhysDmaSrcBufferAddr.LowPart);

    RETAILMSG(SPI_MSG, (TEXT("[SPI] pVirtDmaSrcBufferAddr 0x%x   DmaSrcAddress 0x%x \r\n"),pVirtDmaSrcBufferAddr, DmaSrcAddress));
    RETAILMSG(SPI_MSG, (TEXT("[SPI] pVirtDmaDstBufferAddr 0x%x   DmaDstAddress 0x%x \r\n"),pVirtDmaDstBufferAddr, DmaDstAddress));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InitializeBuffer\n")));
    return TRUE;
}

网友:
PSPI_PUBLIC_CONTEXT SPI_Init(PVOID Context)
{
    LPTSTR                          ActivePath = (LPTSTR) Context; // HKLM\Drivers\Active\xx
    PSPI_PUBLIC_CONTEXT        pPublicSpi = NULL;
    BOOL                            bResult = TRUE;
    DWORD                       dwHwIntr=0;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HSP_Init Function\r\n")));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Active Path : %s\n"), ActivePath));

    if ( !(pPublicSpi = (PSPI_PUBLIC_CONTEXT)LocalAlloc( LPTR, sizeof(SPI_PUBLIC_CONTEXT) )) )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Can't not allocate for SPI Context\n")));
        return NULL;
    }

    if ( !(pRestoreSPIregs = (PS3C6410_SPI_REG)LocalAlloc( LPTR, sizeof(S3C6410_SPI_REG) )) )
    {
        return NULL;
    }

    if(!HW_Init(pPublicSpi))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HW_Init is failed\n")));
        return NULL;
    }
    else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HW_Init is completed\n")));
    }

    if(!InitializeBuffer())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InitializeBuffer is failed\n")));
        return NULL;
    }
    else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InitializeBuffer is completed\n")));
    }

    // Request DMA Channel
    // DMA context have Virtual IRQ Number of Allocated DMA Channel
    // You Should initialize DMA Interrupt Thread after "Request DMA Channel"
    DMA_request_channel(&g_OutputDMA, DMA_SPI0_TX);
    DMA_request_channel(&g_InputDMA, DMA_SPI0_RX);

    do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pPublicSpi->CsRxAccess));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pPublicSpi->CsTxAccess));

        //Rx Thread
        pPublicSpi->hRx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Rx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ForRx, (LPVOID)pPublicSpi, 0, (LPDWORD)&pPublicSpi->dwRxThreadId);
        if (pPublicSpi->hRxThread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Rx Thread creation error!!!\n")));
            bResult = FALSE;
            break;
        }

        pPublicSpi->hRx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RxIntr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Tx Thread
        pPublicSpi->hTx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Tx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ForTx, (LPVOID)pPublicSpi, 0, (LPDWORD)&pPublicSpi->dwTxThreadId);
        if (pPublicSpi->hTxThread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Dma Thread creation error!!!\n")));
            bResult = FALSE;
            break;
        }

        pPublicSpi->hTx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TxIntr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Spi ISR
        pPublicSpi->dwSpiSysIntr = SYSINTR_NOP;
        dwHwIntr = IRQ_SPI0;        //HS-SPI

        pPublicSpi->hSpi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HwIntr, sizeof(DWORD), &pPublicSpi->dwSpi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ailed to request the SPI sysintr.\n")));
            pPublicSpi->dwSpi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bResult = FALSE;
            break;
        }

        if (!InterruptInitialize(pPublicSpi->dwSpiSysIntr, pPublicSpi->hSpiEvent, NULL, 0))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failed!!!\n")));
            bResult = FALSE;
            break;
        }

        pPublicSpi->hSpi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ForSpi, (LPVOID)pPublicSpi, 0, (LPDWORD)&pPublicSpi->dwSpiThreadId);
        if (pPublicSpi->hSpiThread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ISR Thread creation error!!!\n")));
            bResult = FALSE;
            break;
        }

        //Tx DMA Done ISR
        pPublicSpi->dwTxDmaDoneSysIntr = SYSINTR_NOP;
        dwHwIntr = g_OutputDMA.dwIRQ;

        pPublicSpi->hTxDmaDone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TxDma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HwIntr, sizeof(DWORD), &pPublicSpi->dwTxDmaDone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ailed to request the SPI_DMA sysintr.\n")));
            pPublicSpi->dwTxDmaDone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bResult = FALSE;
            break;
        }

        if (!InterruptInitialize(pPublicSpi->dwTxDmaDoneSysIntr, pPublicSpi->hTxDmaDoneEvent, NULL, 0))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DMA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failed!!!\n")));
            bResult = FALSE;
            break;
        }

        pPublicSpi->hTxDmaDone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ForTxDmaDone, (LPVOID)pPublicSpi, 0, (LPDWORD)&pPublicSpi->dwTxDmaDoneThreadId);
        if (pPublicSpi->hTxDmaDoneThread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Dma Thread creation error!!!\n")));
            bResult = FALSE;
            break;
        }

        //Rx DMA Done ISR
        pPublicSpi->dwRxDmaDoneSysIntr = SYSINTR_NOP;
        dwHwIntr = g_InputDMA.dwIRQ;

        pPublicSpi->hRxDmaDone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pPublicSpi->hRxDma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HwIntr, sizeof(DWORD), &pPublicSpi->dwRxDmaDone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Failed to request the SPI_DMA sysintr.\n")));
            pPublicSpi->dwRxDmaDone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bResult = FALSE;
            break;
        }

        if (!InterruptInitialize(pPublicSpi->dwRxDmaDoneSysIntr, pPublicSpi->hRxDmaDoneEvent, NULL, 0))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DMA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failed!!!\n")));
            bResult = FALSE;
            break;
        }

        pPublicSpi->hRxDmaDone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ForRxDmaDone, (LPVOID)pPublicSpi, 0, (LPDWORD)&pPublicSpi->dwRxDmaDoneThreadId);
        if (pPublicSpi->hRxDmaDoneThread == NULL)
        {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SPI Dma Thread creation error!!!\n")));
            bResult = FALSE;
            break;
        }

    } while (0);

    RETAILMSG(SPI_INIT,(TEXT("--[SPI] HSP_Init Function\r\n")));
    if(bResult)
    {
        return pPublicSpi;
    }
    else
    {
        return NULL;
    }
}

DWORD
SPI_Open(
   DWORD         p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
    PSPI_PUBLIC_CONTEXT        pSpiPublic  = (PSPI_PUBLIC_CONTEXT) pContext;
    PSPI_PRIVATE_CONTEXT    pSpiPrivate = NULL;
    BOOL                    bResult     = TRUE;

    if ( !(pSpiPrivate = (PSPI_PRIVATE_CONTEXT)LocalAlloc( LPTR, sizeof(SPI_PRIVATE_CONTEXT) )) )
    {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Can't not allocate for SPI Context\n")));
        return (DWORD)NULL;
    }

    do
    {
        pSpiPrivate->State                = STATE_INIT;

        pSpiPrivate->pSpiPublic            = pSpiPublic;

        pSpiPrivate->bUseRxDMA        = FALSE;
        pSpiPrivate->bUseRxIntr        = FALSE;
        pSpiPrivate->bUseTxDMA        = FALSE;
        pSpiPrivate->bUseTxIntr        = FALSE;

    } while(FALSE);

    if(bResult)
    {
        return (DWORD) pSpiPrivate;
    }
    else
    {
        return (DWORD) NULL;
    }
}

DWORD
SPI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PSPI_PRIVATE_CONTEXT pSpiPrivate = (PSPI_PRIVATE_CONTEXT)hOpenContext;
    PSPI_PUBLIC_CONTEXT pSpiPublic = pSpiPrivate->pSpiPublic;
//    DWORD dwReadSize;

    HRESULT hr;
    PBYTE     g_pMappedEmbedded;
    PBYTE     g_pMarshalled;

    //param check
    if(pSpiPrivate->State != STATE_IDLE)
    {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READ ERROR : STATE IS NOT IDLE\n")));
        return 0;
    }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pBuffer : 0x%X, Count : %d\n"), pBuffer, Count));

    hr = CeOpenCallerBuffer((PVOID*) &g_pMappedEmbedded, pBuffer, Count, ARG_IO_PTR, FALSE);
    hr = CeAllocAsynchronousBuffer((PVOID*) &g_pMarshalled, g_pMappedEmbedded, Count, ARG_IO_PTR);

    if(pSpiPrivate->bUseRxDMA)
    {
        pSpiPrivate->pRxBuffer         = pVirtDmaDstBufferAddr;
        pSpiPrivate->pRxDMABuffer     = (LPVOID)DmaDstAddress;
    }
    else
    {
        pSpiPrivate->pRxBuffer = g_pMarshalled;
    }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g_pMappedEmbedded 0x%x\n"),g_pMappedEmbedded));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g_pMarshalled 0x%x\n"),g_pMarshalled));

    pSpiPrivate->dwRxCount = Count;
    pSpiPublic->pSpiPrivate = pSpiPrivate;

    SetEvent(pSpiPublic->hRxEvent);

    //Thread call

    WaitForSingleObject(pSpiPublic->hRxDoneEvent, INFINITE);
    pSpiPrivate->State = STATE_IDLE;

    if(pSpiPrivate->bUseRxDMA)
    {
        memcpy(g_pMarshalled, pVirtDmaDstBufferAddr,Count);
    }

    hr = CeFreeAsynchronousBuffer((PVOID)g_pMarshalled, g_pMappedEmbedded, Count, ARG_IO_PTR);
    hr = CeCloseCallerBuffer((PVOID)  g_pMappedEmbedded,   pBuffer, Count, ARG_IO_PTR);

    RETAILMSG(SPI_MSG,(TEXT("[SPI] SPI_Read : Return Value : %d\n\n"),pSpiPrivate->dwRxCount));

    return pSpiPrivate->dwRxCount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用DeviceIOControl把我SPI设置设置成中断方式了。我们应用程序里面如何取得中断里面读取的数据啊??是通过等待事件,还是其他方式啊??

中断是不能通过DeviceIOControl控制的 这些都是在驱动中完成的,你应用程序只能调用那些流接口函数的

网友:
中断时不能通过DeviceIOControl的,是不是需要写一个驱动啊?
谁有例子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SPI读写是否正确呀,我的SPI驱动和你的一样,现在我可以正确的发送数据,但是读取数据有错,不知道楼主读取数据是否正常?  我qq 122688188 能否qq交流?

网友:
我表示不懂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