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

楼主:
这么经典的问题都被我遇到了。

刚刚接触wince一周。写代码建立工程一直没有用MFC,而是使用的是Application

写的程序编译出来,完全没问题,可以下载到开发板跑。

今天下午试着建立个MFC工程。工程建立好之后,一句代码都没写,一句代码都没写,然后点击编译。

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关于版本问题的那个已经解决了。

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orrupt

但是google了,也没看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是因为编译器问题呢?还是因为我一句代码都没写,才出现这个情况呢?

网友:
。。发错了。应该发到wince去的。

麻烦版主给我移动下。

网友:
看上去是挺经典的,帮顶一下吧!

网友:
。。。这种经典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跟软件,跟补丁没有什么关系。

一般情况下,电脑上第一次安装EVC的时候,然后写程序编译,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主要是重复安装,或者卸载了,然后安装,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主要是EVC会在C盘建立一个文件夹,必须把这个EVC的文件夹算出再重新安装。如果实在不不行,把C盘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