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点编辑框控件调用小键盘对话框输入值

楼主(2009-04-10):
EVC点编辑框控件调用小键盘对话框输入值
EVC里,点编辑框控件调用小键盘对话框输入值,如果m_Fspz,dlg.m_Screen都定义成CString,用下面的程序可以实现:
CSoftKeybd dlg;
if(dlg.DoModal()==IDOK)
{
UpdateData();
m_Fspz=dlg.m_Screen;
UpdateData(false);
}
如果m_Fspz为int型,应该怎么实现?
编辑
键盘
对话框
False
程序

网友A:
飘过0分贴。

网友B:
555~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分呢!

网友C:
都没有人回答我!失望ing!

网友D:
m_Fspz,dlg.m_Screen都定义成int 再改改DDX那部分 就行

网友E:
int型用wsprintf赋值到string。或者CString直接有format函数可以用。

网友F:
m_Fspz=(int)dlg.m_Screen;

网友G:
谢谢啦,用_wtoi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