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傻问题,我是新手

楼主(2009-06-07):
一个傻问题,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烧写flash时的地址是谁确定的,我个人认为是bootloader确定的,可是如果修改该怎么修改呢?
FLASH

网友A:
我没钱了555

网友B:
config.bib,去看这个文件。

网友:
我也不清楚 在烧写nboot的时候 说要把stepldr烧的block1 另外的要烧到block2 那个block 是不是以4k为单位的 ,因为那个stepldr 就只有4k 2440

网友C:
应该是开发板商确定的吧

网友D:
loader.h里定义的吧

网友E:
flash 物理地址决定的。

网友F:
楼上的正解,
flash的地址是物理地址,也就是说硬件地址,你的flash与CPU的接口的地址,
如果这个接口地址变了,那你烧写flash的地址也会跟着变。

网友G:
有点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取决于硬件(soc)和板子的设计者,将flash映射到哪段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