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程序某个功能运行时不响应其它操作

楼主:
小弟要实现如下功能:
当我点击打印操作时,程序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正在打印,在打印的过程中,必须使程序无法响应用户的其它任何操作。当打印结束时,显示打印成功或打印失败,然后才让程序可以继续响应用户其它操作。

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哈?

网友:
用户的其它任何操作?意思是系统的所有功能用户都无法操作么?
那就看能不能把触摸屏禁用了。

网友:
就是点击鼠标和触摸屏系统不响应

网友:
EnableWindow(hWnd, FASLE); 禁止窗口接收键盘鼠标消息

网友:
如何在打印的过程中弹出一个提示界面,表明正在打印,然后当打印完成之后,自动销毁提示界面呢

网友A:
创建一个隐藏的窗口, 打印开始的时候ShowWindow(SW_SHOW);
打印完成后ShowWindow(SW_HIDE);

网友:
将操作放到线程中,否则操作没有完成,是不能进行其它操作的.

网友:
请大侠们给个方法:如何在打印的过程中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打印进行中...”,然后在打印成功或打印失败后显示"打印成功"或者"打印失败"。然后对话框自动消失!

小弟还是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隐藏的窗口, 打印开始的时候ShowWindow(SW_SHOW);
打印完成后ShowWindow(SW_HIDE);

我需要上面显示的汉字是可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隐藏的窗口, 打印开始的时候ShowWindow(SW_SHOW);
打印完成后ShowWindow(SW_HIDE);

我需要上面显示的汉字是可变的!

SetDlgItemText()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