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protel 99se的问题?
最近在画一个放大器时候,ls324原理图中有四部分,我用到其中的三部分,当我生成网络表时,却找不到封装了?我把他定义为U3,每一部分分别为U3A 、U3B、U3C,结果是连接不上,后来我把他们U3标号去掉只剩下ABC就行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
网络

网友:
能不能截图, 是不是在U3的里面每部分只能识别前两位。照成等价而不能识别是哪个而照成的。

网友A:
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芯片编号重了,之前已经有一个U3了。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可能是但是我改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两个就是不行 截图没法传上去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传呢 ?

网友C:
画成一个就行了,没分过四部分用过,分成四部分看着舒服点儿,可以画成一个再用网络标号吧。

网友D:
你先在原理图里用ERC检查下,看有没有报错,然后在导进去,我也画过三个部分,没遇到过你所说的情况。实在不行,就去书里找找,应该是那设置没对~!

网友E:
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