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的问题:SHLoadImageFile读位图出错……

楼主:
从手机上读取并显示一张位图很简单的代码如下:
hFBmp = SHLoadImageFile(imagePath);     // 到这一句就报错Data Abort: Thread=962dd000
                                        // Proc=80097300 'mobileIM.exe'
                                        // AKY=00040001 PC=03f6f890(coredll.dll+0x00021890)
                                        // RA=00000002(???+0x00000002) BVA=00000031 FSR=00000001
         if (NULL==hFBmp)
         {
                 return false;
         }
         ……
而且这个错很奇怪,花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怎么调好了,然后出去走了一趟回来再运行就报这个错了。再花了N多时间查资料什么也没改什么就自己好了,然后我又看了会漫画,回来再一运行又不好了……
高手们……

网友:
又是零分,唉...

这个函数很简单的,唯一可能出错就是那个参数。LZ看看imagePath的值是什么?

网友:
不是我想0分的>_<刚注册的号没分。刚试了一下加分咋突然有了100分了Orz.
imagePath的值是"\Program Files\mobileIM\wt100251\Head\MyHead\wt100251.bmp”

网友:
imagePath前半段的值"\Program Files\mobileIM\"的值是如下获得的:
         TCHAR fileName[256];
         if( !GetModuleFileName(NULL,fileName,MAX_PATH) )
         {
                 return FALSE;
         }
         int iLen=wcslen(wcsrchr(fileName,'\\'));

         iLen=wcslen(fileName)-iLen;
         fileName[iLen+1]='\0';

         CString path=fileName;
后面是自己创建的文件夹。没问题吧?昨天运行的没错,今天工作前看了会漫画就遭报应了T_T

网友:
或者不用这个函数也行。我想从本地读取一副位图显示在picture control控件里。因为位图的大小不确定所以应该对图像做些缩放处理。请问用什么方法处理?试过用LoadImage()方法,但是显示的图片一片空白。代码如下:

CRect mainrect;
this->m_BtTouXiang.GetWindowRect(&mainrect);

// imagePath的值是"\Program Files\mobileIM\wt100251\Head\MyHead\wt100251.bmp”
hFBmp = (HBITMAP)LoadImage(0, MyPath,
                          IMAGE_BITMAP, mainrect.Width(), mainrect.Height(),
                          0x0010);

m_BtTouXiang.SetBitmap(hFBmp);
m_BtTouXiang.ShowWindow(SW_HIDE);
m_BtTouXiang.ShowWindow(SW_SHOW);

Invalidate();

网友A:
试试SHLoadDIBitmap怎么样?比如:
hBitmap = (HBITMAP)SHLoadDIBitmap(MAKEINTRESOURCE (IDB_BITMAP_BK));
用LoadImage也行啊:
hBitmap = (HBITMAP)LoadBitmap (g_hInst, MAKEINTRESOURCE (IDB_BITMAP_BK));
不过据我测试得到的结果,发现SHLoadDIBitmap的图片渲染速度要比LoadBitmap速度要快,不知为何。
建议还是用SHLoadDIBitmap吧。

网友B:
觉得路径不对,把"\"修改成"\\"

网友C:
SHLoadImageFile這個函數好像只能載入gif文件吧, msdn上是這樣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SHLoadDIBitmap怎么样?比如:
hBitmap = (HBITMAP)SHLoadDIBitmap(MAKEINTRESOURCE (IDB_BITMAP_BK));
用LoadImage也行啊:
hBitmap = (HBITMAP)LoadBitmap (g_hInst, MAKEINTRESOURCE (IDB_BITMAP_BK));
不过据我测试得到的结果,发现SHLoadDIBitmap的图片渲染速度要比LoadBitmap速度要快,不知为何。
建议还是用SHLoadDIBitmap吧。

是加载本地图片,没放在资源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路径不对,把"\"修改成"\\"

哦,那个路径是打印出来的,在路径字符串里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LoadImageFile這個函數好像只能載入gif文件吧, msdn上是這樣講的.

mobile5.0是这么说的
Remarks
This function converts files of several types, including GIF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PNG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JPG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ICO (icon), and BMP (bitmap) file formats. Other image file types may be supported if the correct decoder is installed.
支持bmp文件~

网友A: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你不嫌效率低的话,可以用COM的方式

网友D:
用SHLoadDIBitmap()试试吧,我一直用的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SHLoadDIBitmap()试试吧,我一直用的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你不嫌效率低的话,可以用COM的方式

实在不行,你就玩玩COM吧。。。。。。。

    HDC hdc = GetDC(hWnd);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RECT rc = { 0, 0, 110, 88};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Create the imaging factory.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 (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
        // Load the image from the JPG file.
        if (SUCCEEDED(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
                        TEXT("\\Program Files\\Imaging\\flower.jpg"),
                        &pImage)))
        {
            // Draw the image.
            pImage->Draw(hdc, &rc, NULL);
            pImage->Release();
        }

        pImgFactory->Release();
    }
    CoUninitialize();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的热心帮助,问题找到了。我反复试了一下加载的图片,当图片超过一定宽度的时候就会出data abort的错误,但是高度好像多高都无所谓。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下来把图片进行适当的缩放就可以了。
但是wince的图片缩放还不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