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3.1生成bootrom.sys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workbench3.1生成bootrom.sys的问题
workbench3.1生成bootrom.sys的问题:
怎样在workbench的编译条件下生成bootrom.sys呀?不知道怎么生成bootrom和bootrom_uncmp!!
问题

网友A:
在vxworks-6.7\host\x86-win32\bin下有mkboot.bat批处理文件,用于生成bootrom.sys,其本质就是bootrom.bin改了后缀而已
建立一个bootloader工程,build就行了,可以选择生成是否压缩的

网友B: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C(2012-05-19):
会自动生成一个makefile替换原有的mak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