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hello world都运行不了

楼主:
1、eeworld有无专门wince开发的栏目,在那

2、做了个wince 5的应用程序,最简单的hello world,通过ActiveSync同步到wince 5设备,运行test.exe,出现“忙”的光标闪一下子就消失了,界面也没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2、做了个wince 5的应用程序,最简单的hello world,通过ActiveSync同步到wince 5设备,运行test.exe,出现“忙”的光标闪一下子就消失了,界面也没出来,是什么问题。

你连着设备调试吧?调试之后不要马上停止就可以看到界面了。

网友:
调试也不行啊,我是直接生成exe在xp下可以运行的

直接在vs2005上运行
“错误 1 部署和/或注册失败,错误为: 0x8973190e。 写入文件“\Windows\NETCFV2.wce5.armv4i.cab”时出错。错误 0x80070070: 磁盘空间不足。”

调试不了我才生成exe复制过去的

网友:
我是后来才把这贴子从c#转转到这来的

xp+vs2005+c#
AT2440EVB+Windows CE5.0(系统拿过来就有的了)

1、新建项目->c#->智能设备->Windows CE 5.0->设备应用程序

2、拉一button 到窗口,然后双击添加代码
MessageBox.Show("Hello World");

3、生成test.exe
在debug文件夹下双击可运行

4、通过ActiveSync,复制test.exe到“移动设备”根目录

5、在wince 5.0中,打开我的设备,然后双击test.exe
闪一下子就消失了(不是整个窗体,只在屏幕中间出现一个很小的图标鼠标繁忙半秒都不到就消失了)。

网友:
你的問題是:
   .netCompactFramework 2.0沒有安裝成功.

解決方案:
   1.把你的wince上設備上的存儲空間挪出點,安裝上面說的那個,點調試它就自動安裝了.
   2.用c++寫api程序.

网友:
你可以到WinCE5.0下面设置空间
start->setting-> control panel ->system->memory
你通过这里来调节你的存储空间,然后在debug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初接触这些东西,还有很多问题,另开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何解决呢,说说阿,方便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