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wince下生成xml 是路径的问题吗?

楼主:
有人知道为什么我在pc下可以生成he.xml
而将代码这一小段函数移植到wince下的一个程序中,就找不到xml文件,是我的路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import   "msxml3.dll"
void CffDlg::OnBnClickedCreat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MSXML2::IXMLDOMDocumentPtr   pDoc;
        MSXML2::IXMLDOMElementPtr    xmlRoot   ;
        //创建DOMDocument对象
        HRESULT   hr   =   pDoc.CreateInstance(__uuidof(MSXML2::DOMDocument30));
        //根节点的名称为china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hina",   &xmlRoot);
        pDoc->raw_appendChild(xmlRoot,   NULL);
        MSXML2::IXMLDOMElementPtr    childNode   ;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ity",   &childNode);
        childNode->Puttext("WuHan");//节点值
        childNode->setAttribute("population","8,000,000");//属性名,属性值
        childNode->setAttribute("area","10000");
        xmlRoot->appendChild(childNode);
        pDoc->raw_createElement((_bstr_t)(char*)"City",   &childNode);
        childNode->Puttext("ShangHai");
        childNode->setAttribute("population","12,000,000");
        childNode->setAttribute("area","12000");
        xmlRoot->appendChild(childNode);
        //保存到文件
        //如果不存在就建立,存在就覆盖
        pDoc->save("\\he.xm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起
呵呵,谢啦,上分
路径我设成".//she.xm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