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连接上WINCE问题!

楼主:
我的Activesync能连接上WINCE,在移动设备中有显示WINCE的内容,也能复制文件到WINCE,但是EVC不能与WINCE通信.
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指点一下了.搞了一天都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没有相应的SDK?

网友:
而且还是定制系统后生成的SDK.杀毒软件也关了,还是不行.

网友:
SP4没有安装吗?

网友A:
Activesync已经连接上了,LZ确认?
Activesync的图标有没有变成绿色?

看看EVC菜单:Tools/Select remote Tools/里,选择不同项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WINCE的网络连接设置了吗?

网友B:
如果,WINCE设备端,时间非法(比如2488年)的话!改成和电脑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tivesync已经连接上了,LZ确认?
Activesync的图标有没有变成绿色?

看看EVC菜单:Tools/Select remote Tools/里,选择不同项看看结果如何。

图标有变绿色,不然也拷贝不了东西,到WINCE上去的.
在Tools/Select remote Tools/里选择,SDK和PB时提示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WINCE设备端,时间非法(比如2488年)的话!改成和电脑一样的。

时间开始不一样,我之后改过来了,和电脑的时间不到一分的误差,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我自己定制的内核  用axtivesync说我的版本太低与设备不兼容,我的是4.1的可是装上4.5还是不行 !郁闷中……

网友:
4.5还好啊

网友:
昨天分数不够,分法出高分,今天加分了,望大家帮忙解决了!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C:
看看TOOl->configure->你的模拟器->属性 是否选的是axtivesync

网友:
是TOOl->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你的模拟器->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TOOl->configure->你的模拟器->属性 是否选的是axtivesync

是选的这一项的.

网友:
    基本上他们说的三点要注意其他的 都不用什么注意的 不如你换另一种同步方式好了
以下是EVC环境下调试的方法,在线调试最好先安装本工程的SDK。有三种调试方法:
方法一: KITL + CESH SERVER
方法二: ActiveSync + ActiveSync
方法三: TCP/IP + MANUAL SERVER
其中最理想的是最后一种。脱离PB环境。速度快,并且不占用任意端口功能。

网友:
把网线拔了再试试看是否能连上。我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connect setting 没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