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wince烧写的问题

楼主:
我在PB里定制了wince6.0系统 生成了nk.bin nk.nb0文件,生成镜像的时候没有把 BSP中的bootloader和 oal加进去编译。
我想把nk.bin烧写到开发板上去看看,查了下,又说要先烧写 什么 eboot ,ubootnboot 2440boot.bin,2440Init.axf 2440boot.axf. 把我搞晕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关系啊?需要先烧写这些东西再烧写 nk.bin吗?能不能直接烧写nk.bin进去呢?本人刚学,不是很懂,请多指教啊

网友A:
编译完了以后除了nk.bin还有个stepldr和eboot,这两个先依次烧进去然后再烧nk。

我这个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你是买的开发板吗?你按开发板手册做就可以了!

网友B:
烧写nk.bin,需要用到EBoot

所以必须保证板子上已经存在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写nk.bin,需要用到EBoot

所以必须保证板子上已经存在EBoot

不一定要用到EBoot的吧,用ADS下面的nboot和sboot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写nk.bin,需要用到EBoot

所以必须保证板子上已经存在EBoot

不一定要用到EBoot的吧,用ADS下面的nboot和sboot也是可以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买板子的提供的 2440boot.bin 应该就是 eboot吧?
我应该先烧写 2440boot 或者eboot 进去,再烧写 自己定制的wince 系统?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买板子的提供的 2440boot.bin 应该就是 eboot吧?
我应该先烧写 2440boot 或者e……

不知道2440boot.bin是什么boot,最好看下开发板的使用说明书。
我的平台上的bootloader是由stepldr和eboot组成的,stepldr烧写到flash的block0,eboot烧写到block2,nk烧写到block7。系统上电执行stepldr,stepldr从block2将eboot读取到SDRAM中运行,eboot的功能就比较多了,可以升级、调试、直接加载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完了以后除了nk.bin还有个stepldr和eboot,这两个先依次烧进去然后再烧nk。

我这个板子是这样的。

你好,奇怪了,我编译生成的 没有 step1dr eboot 啊?找不到,
我编译的时候把 bootloader oal 都加进去编译了。
怎么回事啊?
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买的开发板应该是有使用手册的吧?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做

网友:
你的bootloader文件夹下面有些什么文件夹,
仔细研究一下文件里面的SOURCE,MAKEFILE等文件。就会弄明白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