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少,望大家帮忙)DDraw程序可不可以在模拟器下跑起来

楼主:
(分少,望大家帮忙)DDraw程序可不可以在模拟器下跑起来。我最近学习wince下DirectDraw程序开发在,directdraw程序可不可以在模拟器下运行起来,我的模拟器是定制的,添加了DirectDraw组件和其他需要的东西。我写的程序感觉没有问题,但是在模拟器下总是跑不起来,最好一步总是显示不出来。望高人解答,分少望见谅。

网友:
模拟器里的和你用的版本一致么?
定制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组件没加全呢

网友:
模拟器没有问题,什么问题都处理了。不能显示出来是两个问题:1.模拟器不能跑directdraw程序;2.代码有问题。模拟器上不能显示出来,我现在不晓得是代码问题还是模拟器不能跑directdraw程序所造成的,如果是模拟器不能运行directdraw程序,我会觉得代码一直都有问题。望高人来解答

网友:
hi,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我用的是微软的DeviceEmulator,在WinCE5里面已经将DirectDraw驱动跑起来了,不过因为模拟器没有硬件支持DirectDraw的功能都是纯软件做的,仅供调试时使用。DirectDraw驱动和Display驱动联系紧密,Display驱动要继承自DDGPE类,而DeviceEmulator的Display驱动是继承自GPE类的,所以需要重写Display驱动。然后增加DirectDraw驱动的HAL函数。改写这个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微软都做了,而且HAL的函数都能找到微软提供的替代函数。

网友:
DDraw在模拟器上跑不起来的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模拟器?我把我的程序移植到那个模拟器下运行试试。。。。。。。我用的是公司定制的模拟器。你的DD程序可以在POCKET PC2003或者SMART PHONE2003上运行起来不?告诉我你用的模拟器,二楼

网友:
huihyang ,告诉我你用的模拟器,谢谢。我把程序移植过去试试

网友:
deviceemulator,微软提供的,google上搜deviceemulator bsp,下载安装包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huihyang,你那个是在Platform Builder下的吧?

网友:
我现在是应用程序开发,估计模拟器跑不起来DD程序,91program专家说得有道理。

网友:
我还以为你开发驱动呢...汗...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PC这个模拟器里面有DDRAW的支持

网友:
想问一下,大家用DDRAW来做什么?

网友:
播放视频Video Renderer,尤其是在某些硬件平台下,可以直接支持YUV的Overlay显示

网友:
我用DDRAW来做wince的界面开发

网友:
传统的GDI显示效率太低,我想用DDRAW来试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模拟器上不能用DDRAW的FLIP

网友:
除了 Flip 其它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