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ccitlmx

楼主(2010-05-27):
提示:

网友A:
你的也是P2脚?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改了 把Operating Voltage 改成1.6V 就可以响了..
原来的值是12V...
但我不知道这样修改后可以响的原因..
请高手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C:
12V应该是烧掉了吧

网友D:
刚查了下..原来是工作电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