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问题

楼主:
我换了一块LCD屏,也修改了相应的驱动,现在的显示不正常,就是一竖条一竖条的东西,各种颜色都有,没有规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可以确认LCD的各个信号线都有信号,该配置的寄存器也都配置过了,只是不知道在哪里疏忽了。

网友:
OAL阶段都不正常吗?
首次按搞定OAL的logo显示正常先。

网友:
是不是时序参数配置不对。还有就是 RGB 线的硬件连接,先检测 R G B 三种纯色是否显示正常。

网友:
先要保证LCD屏的接口接线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OAL阶段都不正常吗?
首次按搞定OAL的logo显示正常先。

我按你说的,在bootloader里先显示logo,现在想显示三原色之一。现在又有问题不明确,还请指教。
1、对于三原色,RGB,如果想显示其中的一种,应该是把对于的位都填为1了?比如像显示RED,那么对应的R都应该为1了?
2、如果想自己填写这些位(RGB),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就是用哪条语句实现呢?

网友:
屏的同步信号设置正确否?显示信号的极性设置对否?屏的质量?

网友:
比如说,我要显示红色,怎么来实现呢?
我看到了一段代码,
        pFB = (unsigned short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for (i=0; i              for (j=0; j                   *pFB++ = 0x00ff;
        for (i=LCD_WIDTH/2; i              for (j=0; j                   *pFB++ = 0x00ff;

上面的0x00ff应该是颜色的数据了,那是不是0x00ff这24位,如果按RGB(各6位)排列的话,应该是
rrrr rr00 gggg gg00 bbbb bb00.
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AL阶段都不正常吗?
首次按搞定OAL的logo显示正常先。

我按你说的,在bootloader里先显示logo,现在想显示三原色之一。现在又有问题不明确,还请指教。
1、对于三原色,RGB,如果想显示其中的一种,应该是把对于的位都填为1了?比如像显示RED,那么对应的R都应该为1了?
2、如果想自己填写这些位(RGB),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就是用哪条语句实现呢?

对于三原色,RGB,如果想显示其中的一种,应该是把对于的位都填为1
这个是对的
第二点:你想用那条语句来实现?
在bootloader里边,LCD的所有显示都需要自己来实现,必须熟悉LCD的硬件操作,显示什么颜色,需要自己去混色,分别填充它RGB的各个位。

网友:
主要思路还是先定位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就不说了,不是太懂,软件可以按照以下思路排查:

(1)放慢初始化的节奏。
(2)是否清屏?放慢清屏的节奏。
(3)拉大读写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