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间赋值出错,数据怪异的被赋值,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void get_from_buffer()
{
        tByte Recv_point_G=0;
        static tByte zen_data_point;
        static tByte zen_data[3];

        //从缓冲中接收帧
        while(Recv_point_G<=Recv_edge_G)
        {
                if(state_machine == 0)
                {
                        //帧开始位标志
                        if(Recv_buffer[Recv_point_G++] == 0xfe)
                        {
                                state_machine = 1;
                        }
                        else
                        {
                                state_machine = 0;
                        }
                }
                if(state_machine == 1)
                {
                        //帧结束位标志
                        if(Recv_buffer[Recv_point_G]==0xff)
                        {
                                state_machine = 0;
                                Recv_point_G++;
                                //把接满的一帧放入有效数据中
                                 yediDatas[zen_data[0]].S_Station_ID = zen_data[0];
                                 yediDatas[zen_data[0]].Speed = zen_data[1];
                                 yediDatas[zen_data[0]].msFlag = zen_data[2];
                                zen_data_point = 0;
                        }
                        else
                        {

                                zen_data[zen_data_point]=Recv_buffer[Recv_point_G];//有在这句话运行之后!!!!!!
                                Recv_point_G++;
                                zen_data_point++;
                        }
                }
        }
        //把缓冲的数据读完之后就把接受缓冲清空
        Recv_edge_G = 0;
}

我在keil上运行该程序(是一个大程序中的一个子程序),以上子程序中,在“//有在这句话运行之后!!!!!!”标记处,变量
Recv_edge_G 突然变成fe这个值。很不解。

网友:
//帧开始位标志
if(Recv_buffer[Recv_point_G++] == 0xfe)
你是不是把Recv_buffer[Recv_point_G++] 的值看成是Recv_edge_G的

Recv_point_G怎么变  单步下吧

网友:
zen_data[zen_data_point]=Recv_buffer[Recv_point_G];//=?

网友A:
1. 是不是异步事件、并发同步的问题
2. 数据类型错误、数组越界、堆栈问题
还有就是逻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异步事件、并发同步的问题
2. 数据类型错误、数组越界、堆栈问题
还有就是逻辑了

一般都是这些原因,观察下堆栈看最多到多少

网友:
堆栈指针在m51文件中看到:
  IDATA   0093H     0001H     UNIT         ?STACK
我用的是52,有256RAM的。现在堆栈还有ffh-93h=63h,应该没有溢出。

网友:
1:zen_data[zen_data_point]=Recv_buffer[Recv_point_G];//我就是在这句开始单步的。
2:Recv_point_G++;
3:zen_data_point++;

在第一句执行之前Recv_edge_G还是为0,在这句执行之后就为0xfe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3楼说得果然不错。我看了keil的反汇编代码(如下):

   141:                         {
   142:                                 zen_data[zen_data_point]=Recv_buffer[Recv_point_G];
C:0x02B6    AF1D     MOV      R7,0x1D
C:0x02B8    7459     MOV      A,#Recv_buffer(0x59)
C:0x02BA    2F       ADD      A,R7
C:0x02BB    F8       MOV      R0,A
C:0x02BC    E6       MOV      A,@R0
C:0x02BD    FF       MOV      R7,A
C:0x02BE    AE48     MOV      R6,0x48
C:0x02C0    7449     MOV      A,#0x49
C:0x02C2    2E       ADD      A,R6
C:0x02C3    F8       MOV      R0,A
C:0x02C4    A607     MOV      @R0,0x07 //在此处zen_data数组越界!!
   143:                                 Recv_point_G++;
C:0x02C6    051D     INC      0x1D
   144:                                 zen_data_point++;
C:0x02C8    0548     INC      0x48
   145:                         }

在C:0x02C4处zen_data数组越界,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