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得当前系统是CE或者Mobile

楼主:
怎么获得当前系统是Windows CE或者Windows Mobile

网友A:
获取系统版本。GetVersionEx
WinCE 5.0 0x500
WinCE 6.0 0x600
WM5.0 0x501
WM6.0 0x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获取系统版本。GetVersionEx
WinCE 5.0 0x500
WinCE 6.0 0x600
WM5.0 0x501
WM6.0 0x502

正解。每种操作系统都有其版本信息,可以通过API获得

网友:
很简单啊  直接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