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如何,,通过串口给pc端,发送int型的数据,最终pc端接收到的还是int型的数据。

网友:
将int 转成string然后发送
接收端,接收到string后,转成int

直接发int 也可以啊,只是调试的时候不方便用串口调试助手等工具查看

网友:
用C语言如何写呢?能否举个例子,3Q~

网友:
这东西需要啥例子  你发送一个 int的 接受的时候自然也是int的了。
会发char不?和这个一样 或者说类似。

网友:
楼主你把你的要求再具体点点,我们也好答复啊。

网友:
以下是我刚刚临时写的程序,功能是当下位机收到上位机发来的ASCII码为0x41时,下位机则向上位机发送一个值为32769的Int类型的数字,主要功能函数是 SendIntToPort。硬件环境采用 22.1184MHz 的晶振,通讯频率采用 57600bps 的频率进行通讯,若采用 11.0592 的晶振,可将
PCON = 0x80 来使用,通讯频率同样是 57600bps 的频率。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define RELOAD_COUNT        0xFF        //22.1184MHz,12T,SMOD=0,57600bps
void Initialize_Stoppage(void);
void SendToPort(unsigned char Buf);
void SendIntToPort(unsigned int Buf)

unsigned int SData = 32769;        //要发送的int类型数据
//============================ 主程序 ============================
main()
{
        Initialize_Stoppage();        //初始化串口中断
        while(1);
}
//============================ 串口中断处理 ============================
void COM_Event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        0;
        if(RI == 1)
        {
                dat = SBUF;                //接收数据
                if(dat == 0x41){        //判断上位机发送的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A" 过来
                        SendIntToPort(SData);
                }
                RI = 0;
        }else{
                TI        =        0;
        }
}
//============================ 初始化串口中断 ============================
void Initialize_Stoppage(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L1        =        RELOAD_COUNT;
        TH1        =        RELOAD_COUNT;
        ES        =        1;
        TR1        =        1;
        EA      =        1;
}
//============================ 发送数据给串口 ============================
void SendToPort(unsigned char Buf)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Buf;                //设置发送数据缓冲区内容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 发送字符串数据给串口(数据长度最多为255) ============================
void SendIntToPort(unsigned int Buf)
{
        SendToPort(Buf/256);
        SendToPort(Buf%256);
}

网友: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上位机接收程序了,MScomm控件的的输入类型你要设置为:二进制类型,不能是文本类型。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串口发可以是单片机或PC?
SupermanKing的程序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