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在调用TouchCalibrate函数进入触摸校正后,如何能不校正 ...
wlck_8
wlck_8

网友A(2009-08-19):
在调用TouchCalibrate函数进入触摸校正后,如何能不校正即正常退出?
在一个线程中调用了TouchCalibrate()函数进行了触摸校正,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不想校正,想直接退出该界面的话,该如何操作?我想到的几个方法是:
1、强行结束该线程,这样,估计能够退出这个校正界面了,但是,强行结束一个线程不是一个正规的操作
2、自己编写一个触摸校正函数,这样比较容易控制。
请问一下,如何不进行校正而正常退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触摸校正界面?
触摸
能够
如何
校正

网友B:
哈哈。。曾经我们做过比如你模拟一个键盘信息。。什么之类的。。。直接把消息发下来。。。在校准的UI部分添加你的消息。。。然后调用个什么函数。。你自己看看。。。public下的校准UI部分

网友C:
按ESC键,如果没有,你可以发出一个虚拟键码消息。

网友D:
请问一下,该消息需要发给哪个对象?
程序中是通过调用函数启动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好像是调用core.dll中的函数的得到的界面,没有对象啊

网友E:
小弟也准备修改这一部分呢,先mark一下,顶

网友F:
直接使用虚拟键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