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出现乱码?求救

楼主:
板子上的串口实际波特率是38461,在pc端接收时38400,请问一下串口接收数据会受影响吗?
开发板电源要求输入的直流电压+5v,电流<1A,我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是+5v,电流5A,会对板子有影响吗?是不是对串口波特率也有影响?

网友:
开发板电源要求输入的直流电压+5v,电流 <1A,我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是+5v,电流5A
//这个没有关系

板子上的串口实际波特率是38461,在pc端接收时38400
//板子上的波特率怎么会是38461?晶振出问题了?当然有影响,时序都不对了。

网友:
没有问题,波特率误差在1%以内都可以正常接收。
电源也没有问题。

网友:
刚才算错了。波特率误差 %0.15,不影响通讯。
(算成1.5%了,囧)

网友:
就用標準的晶體不行嗎, 雖然理論上不會出問題, 你數據一多, 還是有可能出問題的.

网友:
如果說會出現亂碼, 那就是這個速度不相配了,
這個38641你是怎么算出來的, 拿示波器看了沒有.

反正不是那個電源的問題, 5V 5A是說最大可以輸出這么多.

网友:
为什么板子上的串口实际波特率会是38461?
还是采用标准的晶体吧...

网友:
误差范围允许地

但出现乱码的话,基本是拨特率的问题 呵呵

网友:
问题可能有:
1、如果采用内部晶振的话,最好上下浮动调整波特率,有些内部晶振误差较大。
2、串口脚与其他脚之间是否干净,如果有松香及焊接残留物,最好清除。
3、串口芯片故障,导致信号电压不正常。

网友:
可以试着查查接收时候是不是有正确的显示,会不会有英制码和中文码之间的区别,不同的会出现乱码的
比如在串口助手上面,会有一个选项是否hex显示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38461的波特率是你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吗?

网友:
发送函数可能有问题,2次发送之间可能要做延时。。

网友:
不会影响通讯,串口的极限要求为单个字节10%。

网友:
电流也没关系,电源会按负载需要提供电流。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我以前遇到乱码,发现是USB转串口的数据线坏了,
全是毛刺,
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波特率不匹配当然不能通信了

网友:
确定不是显示的问题?十六进制显示不会出乱码吧?

网友:
1、接受的数据格式不对,导致显示不正确
2、波特率不正确,建议降低,尤其是数据线超过2米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