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PI的lineInitializeEx的困惑

楼主:
Windows Embedded CE 6.0帮助文档中介绍,Establishing a Modem Connection的流程如下:
lineInitializeEx
     ↓
lineOpen
     ↓
lineMakeCall
     ↓
lineGetMessage
     ↓
lineDeallocateCall
     ↓
lineClose
     ↓
lineShutdown

lineInitializeEx的功能: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application's use of TAPI for subsequent use of the line abstraction. It

registers the application's specified no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returns the number of line devices available to the application.

A line device is any device that provides an implementation for the line-prefixed functions in the Telephony API.

请问:lineInitializeEx是根据什么方法获取系统中的line device?我是wince初学者,不懂这个(我猜它是通过查询注册表获取的),请您指点。

网友:
注册的驱动吧

网友:
是通过RIL上报给设备的吧

网友:
如果是RIL上报的,那么请求和上报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Cellcore Architecture如下所示:

    --------
    | TAPI |
    --------
      ↓↑
    --------
    | TSP  |
    --------
      ↓↑
    --------
    | RIL  |
    --------

请问:请求是通过什么函数从TAPI一级一级传递到RIL,信息上报又是通过什么函数从RIL一级一级传递到TAPI呢?谢谢!

网友:
TAPI层调用lineInitializeEx会呼叫TSP层
TSP是微软以组件形式提供的一个玩意,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源码的
然后TSP通过调用RIL Driver层的流驱动接口函数,
变成调用RILDrv_GetDevCaps来发送对应的AT命令得到设备信息。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返回的line是可用还是,而且那条line选择的modem呢???这也是一个困惑的问题,希望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