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bootloader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问题,求高手帮解决

楼主:
打印错误提示如下:

BUILD: [00:0000000069: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_update\Eboot_boot\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77:PROGC ] Linking E:\WINCE500\platform\smdk2450\target\ARMV4I\retail\EBOOT_SDFUSER.exe
BUILD: [01:0000000094:ERRORE] bootpart.lib(bootpar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LcdSetStringPosition(unsigned short,unsigned short)" (?LcdSetStringPosition@@YAXGG@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P_WriteData
BUILD: [01:0000000095:ERRORE] E:\WINCE500\platform\smdk2450\target\ARMV4I\retail\EBOOT_SDFUSER.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具体是这样的, 我的bootloader里面包含两个重要子文件夹,
blcommon,Eboot_boot,
blcommon文件夹编译后生成一个lib库,称为a.lib;
在BSP包中另有一个文件夹Whimory文件夹,里面有一个bootpart文件夹,
bootpart编译后生成b.lib;
然后在Eboot_boot里面要引入a.lib以及b.lib,这些在source里面都已经包含进去了,
a.lib以及b.lib都用到了LCDDraw.cpp文件,里面有一个LcdSetStringPosition()函数,
单独编译生成a.lib,b.lib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bootpart包含a.lib没有任何问题,为
什么包含b.lib以后,就弹出上面的错误
????
这个问题找了好久得不到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两个库中有相同名字的函数,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P_WriteData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楼上的referenced 不是那个意思吧!
估计会有高手把真正的问题点给找出来,过几天过来看有没正确的答案_^_

网友:
可能是没有包含正确的头文件吧
学习。呵呵

网友:
是否是a和b的 source文件所设置的库有问题?

网友:
bootpart编译后生成b.lib;
bootpart包含a.lib没有任何问题,为
什么包含b.lib以后

bootpart编译后生成b.lib后,又包含自己(b.lib)?

网友:
一般都是lib 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函数引用时找不到名字!可能是你在*.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在*.cpp中引用,默认C++会将编译后的函数名加上@xxxxxx,形成例如“LcdSetStringPosition@@YAXGG@Z”这样的怪函数名引用。所以才会出先这个错误。

解决办法:

声明函数LcdSetStringPosition()时前面加上 extern "C" ,告诉c++,以C语言的函数名来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函数引用时找不到名字!可能是你在*.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在*.cpp中引用,默认C++会将编译后的函数名加上@xxxxxx,形成例如“LcdSetStringPosition@@YAXGG@Z”这样的怪函数名引用。所以才会出先这个错误。

解决办法:

声明函数LcdSetStringPosition()时前面加上 extern "C" ,告诉c++,以C语言的函数名来引用。

这个方法LZ试试,我感觉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函数引用时找不到名字!可能是你在*.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在*.cpp中引用,默认C++会将编译后的函数名加上@xxxxxx,形成例如“LcdSetStringPosition@@YAXGG@Z”这样的怪函数名引用。所以才会出先这个错误。

解决办法:

声明函数LcdSetStringPosition()时前面加上 extern "C" ,告诉c++,以C语言的函数名来引用。

在EBOOT中,好像较少这种情况的说,嘻嘻,一般都为C和S吧

网友:
应该是使用LIB文件时出现的错误,那个错误的意思就是说未解决的外部引用,以前我碰到这个情况时大多都与LIB库文件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函数引用时找不到名字!可能是你在*.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在*.cpp中引用,默认C++会将编译后的函数名加上@xxxxxx,形成例如“LcdSetStringPosition@@YAXGG@Z”这样的怪函数名引用。所以才会出先这个错误。

解决办法:

声明函数LcdSetStringPosition()时前面加上 extern "C" ,告诉c++,以C语言的函数名来引用。

正解!
LcdSetStringPosition()函数是在C中描述的;
a.lib本身就是C语言生成的,而b.lib是C++语言生成,
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在b.lib中的LcdSetStringPosition头文件前加extern "C".

看来eeworld真是人才辈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