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检错【SJF2440 | H-JTAG】

楼主:
新板 2440+K9F2G08用h-jtag 可以识别到CPU,电压,晶振正常

但在h-jtag里面的H-FLASHER check功能的时候,出现错误:
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in the debug mode.....

此功能是实现识别flash ID的!

现在不知道是ram 还是nandflash出现问题,!看焊接没有短接情况!

我用以前的sjf2440 工具,发现可以识别nandflash 并且可以写入,读出的数据也是一致的!

调试工具:【LPT】+【WIGGLE JTAG】+ 【H-JTAG】

问题:
用wiggle 功能是,是不是操作flash要先经过ram?

网友:
RAM 和NAND的IC  只是外接一些电容!

网友:
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in the debug mode.....

这个错误信息说明你的CPU没有在调试状态,查下DBGSEL脚是否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in the debug mode.....

这个错误信息说明你的CPU没有在调试状态,查下DBGSEL脚是否使能。

正解

网友:
DBGSEL 脚的编号能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B:
H-FLASH支持这个型号的NAN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FLASH支持这个型号的NAND吗?

没有自带的HFC!
得自己整吧
至于怎么搞的!我还真给忘了,去年弄好的  之前的新版都是可以直接用的,这个可以放心

网友:
LZ看看你的CPU,上面又JTAG相关部分,就可以找到DBGSEL脚,看下他的意思。。我用6410板子+USB H-JTAG调试的时候是要把DBGSEL脚与GND短接,才能进行CHECK的,否则都是出现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in the debug mode.....这个错误,可能2440和6410有点不一样~呵呵~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A:
LZ可以查下你的仿真器里面关于CPU和FLASH芯片的配置脚本,看看支不支持你这个型号的CPU和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查下你的仿真器里面关于CPU和FLASH芯片的配置脚本,看看支不支持你这个型号的CPU和FLASH

这个不用担心 之前烧写过多次!  只是新打了版就出问题了

网友:
nTRST I (引脚名)
nTRST(TAP Controller Reset) resets the TAP controller at start.
If debugger is used, A 10K pull-up resistor has to be connected.

If debugger(black ICE) is not used, nTRST pin must be issued by a low active
pulse(Typically connected to nRESET).

原来是ntrst和nreset 链接的,现在我把它断开,ntrst直接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但是现在还是那样,问题依旧》。。

网友:
版主贴主早上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esEo回帖是一种美德!xILG
==========================
介+绍:

PXiB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esEo

要看美女来这里: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4J0U

网友:
error: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in the debug mode.....

不能停止目标CPU,说明你的CPU程序已经在运行了。但是运行程序不正确。
能检测到CPU,说明JTAG连接正确,CPU供电OK
解决办法:
一:调节板的OM脚,不要让它从Nand启动,如调成从NOR启动,这时,IROM就不会将Nand里的错误程序拷到DRAM并运行了。然后再试试h-flash,检测nand,烧入正确的程序。

二:直接换一块新的或者全部格过的flash,再试。如果第二步仍然不行,检查2440的大小页配置问题。

三:使用JLINK,通过halt命令停止CPU的运行,然后导入一个初始化BIN文件并运行,再通过h-jtag引导正确的boot在DRAM运行

以上三法,基本上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RST I (引脚名)
nTRST(TAP Controller Reset) resets the TAP controller at start.
If debugger is used, A 10K pull-up resistor has to be connected.

If debugger(black ICE) is not used, nTRST pin must……

恩~即然后这个引脚定义,那么 我说说我的理解 LZ可以参考下: NTRST一般与板子上的NREST复位信号短接
If debugger(black ICE) is not used, nTRST pin must be issued by a low active,当低电平复位,信息起来就不进入调试(DEBUG)模式;
反之当高电平的时候,系统不会起来,这是你就可以用JTAG调试了。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能不能进入调试,还是要看你的板子是不是运行了系统程序了。
呵呵~楼主可以试试哦~哈哈

网友:
多谢两位的帮忙

:调节板的OM脚,不要让它从Nand启动,如调成从NOR启动,这时,IROM就不会将Nand里的错误程序拷到DRAM并运行了。然后再试试h-flash,检测nand,烧入正确的程序。
   我的板,无norflash

二:直接换一块新的或者全部格过的flash,再试。如果第二步仍然不行,检查2440的大小页配置问题
    flash换过的,新打的板,flash都是新的,H-JTAG 的配置文件,之前一直在用,所以大小页配置无问题

三:使用JLINK,通过halt命令停止CPU的运行,然后导入一个初始化BIN文件并运行,再通过h-jtag引导正确的boot在DRAM运行

JLINK?  我没有!

能不能进入调试,还是要看你的板子是不是运行了系统程序了。

  怎么会有主程序,板子的bootloader都没烧进去

网友:
能不能进入调试,还是要看你的板子是不是运行了系统程序了。

  怎么会有主程序,板子的bootloader都没烧进去

恩~呵呵~~是的  上面我没考虑到 抱歉~ 哈哈

网友:
我的板,无norflash
并不一定要有NOR才能调成从NOR启动的,只是叫你改变OM脚电压而已;

flash换过的,新打的板,flash都是新的
说明没有程序跑,十有八九是你的flash地址周期,大小页配置的问题,是2440的几个IO口的配置决定的,不是H-JTAG决定的。

如果上面确保无误,看看flash焊接良好吗?去掉flash,量各与CPU相连脚的对地阻抗,是否电气连接正常

网友:
flash换过的,新打的板,flash都是新的
说明没有程序跑,十有八九是你的flash地址周期,大小页配置的问题,是2440的几个IO口的配置决定的,不是H-JTAG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