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数据缓存的低电平输出

楼主:
什么叫带数据缓存的低电平输出???
带下拉的低电平输入????

网友:
那低电平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低电平输出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在低电平?????
谢谢!!!

网友A:
一个高电平输出和一个低电平输出并联后结果是?电平?

网友B:
在哪里出现这样的两行字?

不说它的背景,猜不着它是什么意思.

网友:
TTL电平分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出现这样的两行字?

不说它的背景,猜不着它是什么意思.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
这两行字改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高电平输出和一个低电平输出并联后结果是?电平?

被嵌位在低电平

网友:
怎么老感觉应该是高阿?
三伏和五伏并联输出应该是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