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同一个flash显示两个flash文件夹?

楼主:
在WINCE显示设备里出现连个flash设备:Nandflash,Nandflash2,而两个FLASH文件夹都是指向同一个flash。查了下注册表,里

面就有一个FLASH项。请问这是哪里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友:
驱动要支持重复调用,且支持按照设置从地址空间开始创建文件系统,注册表中建立两个FLASH项,就像是串口驱动。

网友A:
你显示的那两个nand flash文件夹的分区属性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有可能在对flash分区时对flash分了两个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显示的那两个nand flash文件夹的分区属性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有可能在对flash分区时对flash分了两个区造成的。

硬件上就一块2G MLC FLASH,查了下储存属性两块flash DSK1,DSK2分区属性都一样。难道是注册表设置错误了吗?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两个FLASH注册表项中使用了相同的FLASH盘符起始地址,所以两个盘符就使用了同一个MBR,导致修改其中一个盘符中文件的时候另一个也同时改变。
你看下注册表中的每个FALSH项内容,找找有没有初始地址之类的设置,比如WMRStartSecto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