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只显示一半???

楼主:
我写了不用操作系统的程序。把图像信息考到缓冲区后,只能显示一般的图像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屏幕是320*240的
U8 ScreenBitmap[] = { 0X00,0X10,0X40,0X01,0XF0,0X00,0X01,0X1B,…………………………};
#define 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0x30500000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ScreenBitmap, 320*2*240);
这样改后: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
可以再中间显示,就是无法显示整个图像。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这个应该是320*2*240吧??还有lcd寄存器计算对了吗??

网友:
1. 看你的ScreenBitmap,你的lcd应该是24bit深的吧
2。 timing不对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应该是LCD控制寄存器配置问题

网友B:
1,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 320*2*80这个size是不是小了?
2,既然地址变成了0x30519000,那么LCD寄存器buffer的start address有没有改成0x30519000?
3,是否是RGB565的16bit呢,要是24bit的话320*2*240就不对了

网友:
顶一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这个应该是320*2*240吧??还有lcd寄存器计算对了吗??

显示函数没有错,

关键是你的LCD控制器配置不行,有几个参数很重要,比如行开始,列开始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这个应该是320*2*240吧??还有lcd寄存器计算对了吗??

这里我只让他显示了80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 320*2*80这个size是不是小了?
2,既然地址变成了0x30519000,那么LCD寄存器buffer的start address有没有改成0x30519000?
3,是否是RGB565的16bit呢,要是24bit的话320*2*240就不对了

2.开始地址没有边,我把现实区域分成了三部分,每一部分80行,这个显示在中间。所以开始地址不用改。
3.RGB56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emcpy((void *)0x30519000, ScreenBitmap1, 320*2*80);这个应该是320*2*240吧??还有lcd寄存器计算对了吗??

显示函数没有错,

关键是你的LCD控制器配置不行,有几个参数很重要,比如行开始,列开始等等

我的设置是在操作系统的环境下移植过来的,操作系统下可以正常显示.
还需不需要设置查找表,TPAL寄存器。我用的LQ035NC212   3.5寸液晶

网友:
你想显示ScreenBitmap1[320*2*80]这个数组的数据,但现在只显示了40行?
屏幕什么状况呢,这40行图片显示在屏幕的中间,上下两边都没有显示?还是其他什么状态?

网友D:
有的屏是两个TCON, 硬件检查是否有一个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屏是两个TCON, 硬件检查是否有一个没工作。

怎么检查 ,TCON是什么?我用的LQ035NC212  3.5寸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