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AM_HIGH_ADRS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vxworks平台
cpu是powerpc的MPC8248
原来我的bootrom程序中RAM_LOW_ADRS、RAM_HIGH_ADRS分别设置的为0x00010000和0x01e00000,现在我的vxworks映像过大,修改了RAM_HIGH_ADRS的值(config.h和makefile中),结果机器会不断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vxworks很大的话,那么bootrom要的编译要使用长跳转指令。一般情况下,对于中断处理均使用短跳转,所以bootrom的执行在低32MB空间(中断向量表在0x100,0x200....)。如果想让bootrom在高于32MB的地方执行,比如64MB的地方执行,必须修改修改中断跳转为长跳转,如:blrl指令。

网友:
恩,在excVecInit( )之前,设置 excExtendedVectors = TRUE可以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vxworks映像有50多兆(可以直接down到内存的),然后压缩后有5、6兆的样子,为什么在我解压后可以放到内存下面不到30兆的空间呢?是不是有某些段没有解压到下面那段内存空间啊?

网友:
/*
* Option to use extended (full 32-bit) vectors to jump from the vector table
* to handler functions. Normally we use a 26-bit address, which suffices for
* a vast majority of functions. However a 26-bit address restricts branches
* to within 32MB which may be a problem for some systems.
*
* Setting excExtendedVectors to TRUE enables branching to an absolute 32-bit
* address. This option increases interrupt latency by about 20%, but there is
* no other choice left when the handler routine is more than 32MB away.
*/

网友:
如果vxWorks为怎么能50多MB呢?压缩比一般为1:4。加上你的数据段可能也就不到30MB吧,或者30多MB。如果真是50多MB,那么你当前的bootrom肯定用不了。你想想,当解压缩之后(解压到64K的地方),就把bootrom在内存中运行的代码段数据段全覆盖了。所以系统就甭贵了。

网友:
不是啊
我的直接可以down到内存运行的vxworks映像确实是50多MB的,压缩后的bin文件是5、6MB(可以解压后放在不超过32M的内存低地址空间)的样子。
我知道解压后放到内存低地址空间的不会超过32MB(要是超过RAM_HUGH_ADRS,vxworks映像编译时会报错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那本来50多MB的映像可以放在不超过32MB的地方,是不是某些段没有放在低地址?

ps:可以留个即时通讯吗?

网友:
查看一下代vxworks码段是多大?50多MB包括代码段和数据段。代码段绝对不应该超过32MB的,否则你就得在CPU选型上重新考虑。不过要想代码段超过32MB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软件也没有这么大的代码段(交换机上,启用各种上层协议)。

jason_sun2008cn@hotmail.com有问题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