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过wince5.0 下的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
谁写过wince5.0 下的usb转串口驱动。。还有wince源码里面有没有usb转串口的框架代码??
有没有那个厂商的EDGE/GPRS无线上网卡支持wince的??

网友:
冒昧疑问个,wince驱动开发和win下区别不大?
拦截usb的消息,用自己虚拟串口的驱动发送消息给操作系统。
若开发接口类似,code主要是虚拟串口的驱动上。搜一些虚拟鼠标、键盘类的code看看也会有帮助。

网友A:
http://hi.baidu.com/even_xf/blog/item/d22c223857dc65c7d56225f1.html
wince的EDGE/GPRS网卡。

USB转串口使用的接口因系统而异。
一个linux例子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319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hi.baidu.com/even_xf/blog/item/d22c223857dc65c7d56225f1.html
wince的EDGE/GPRS网卡。

USB转串口使用的接口因系统而异。
一个linux例子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31921

前面那个不是USB口的EDGE上网卡哦,它那个用的是EDGE模块,模块直接就是接在串口上的。

网友:
嵌入式的好像用sd卡接口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hi.baidu.com/even_xf/blog/item/d22c223857dc65c7d56225f1.html
wince的EDGE/GPRS网卡。

USB转串口使用的接口因系统而异。
一个linux例子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31921

谢谢了,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以前有同事实现过,在PC端装一个驱动,然后可以通过USB模拟成串口向CE设备上读写数据
需要修改USB的驱动,然后就是弄个PC上安装的驱动程序
不知道LZ问的是这个吗?

网友C:
USB转串口,应该要有个芯片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转串口,应该要有个芯片之类的东西吧。

对,有的,除非卖芯片的写好了驱动,不然实现起来好麻烦的。

网友D:
不懂,刚好跟我们相反,我们是串口转USB,接个芯片就行,编程还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刚好跟我们相反,我们是串口转USB,接个芯片就行,编程还是串口。

什么芯片啊,这么厉害?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
我用过FTDI 的usb转串口芯片,驱动的DLL都提供的,注册表修改一下就直接能用了。
公司网址 http://www.ftdichip.com/ 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不懂,帮顶,没做过驱动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