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能使发送出来的快捷方式在掉电后不丢失

楼主:
各位大虾,请教各位关于WinCE设备的几个问题,我现在把自己写好的程序放到了外部的存储卡中,掉电后不会丢失,但是我发送到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在掉电后就没有了,请问如何将快捷方式永久保存呢? 还有如何设置程序开机自动启动呢?  只要能让问题得到解决,分不够可以再加,谢谢

网友:
wince 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
http://blog.eeworld.net/wen_hua/archive/2009/11/20/4842465.aspx

网友A:
要想保存桌面的快捷方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现ROM Only的文件系统,另外一种是修改系统路径,将桌面映射到非易失性的存储空间里。

程序开机自启动,最简单的可以修改注册表实现。

网友B:
没学过PB 能否给个VC++6.0或者VS2005下的例子呢,是否将快捷方式加入到内核后 以后掉电都不会丢失了?
内核是否指的是注册表? 可否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保存桌面的快捷方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现ROM Only的文件系统,另外一种是修改系统路径,将桌面映射到非易失性的存储空间里。

程序开机自启动,最简单的可以修改注册表实现。

修改系统路径和注册表实现自动启动的方法能否介绍下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sunrain_hjb 的回复:要想保存桌面的快捷方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现ROM Only的文件系统,另外一种是修改系统路径,将桌面映射到非易失性的存储空间里。 程序开机自启动,最简单的可以修改注册表实现。
修改系统路径和注册表实现自动启动的方法能否介绍下呢? 谢谢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INTLTRNS\xxxx\common.str这个文件用来修改桌面映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
"Application Data"="\\Application Data"
"Desktop"="\\Windows\\桌面"
"Favorites"="\\Windows\\Favorites"
"Fonts"="\\Windows\\Fonts"
"My Documents"="\\My Documents"
"Program Files"="\\Program Files"
"Programs"="\\Windows\\程序"
"Recent"="\\Windows\\Recent"
"StartUp"="\\Windows\\启动"
"Windows"="\\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20"="device.dll"
"Launch30"="gwes.dll"
"Depend30"=hex:\
      14,00
"Launch60"="servicesStart.exe"
"Depend60"=hex:\
      14,00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
      14,00,1e,00
"Launch79"="Savior.exe"
参考以上注册表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PB 能否给个VC++6.0或者VS2005下的例子呢,是否将快捷方式加入到内核后 以后掉电都不会丢失了?
内核是否指的是注册表? 可否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呢? 谢谢
楼主,先搞清可用于嵌入式下的开发工具,Visual C++ 6.0貌似只能用于开发Win32上的应用程序哦。通常情况下可用于嵌入式下的开发工具有:eMbedded Visual C++系列和Visual Studio系列,现在比较常用的为EVC4.0+SP4以及VS2005/VS2008。

网友:
1.要想把一个程序放到桌面为快捷方式,是不是一定先添加进系统中并在PB中编译ok??
2.如果想把一个应用程序放到桌面为快捷方式,应该怎么办??

网友:
6楼的为正解。偶也是这么做的。没错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保存桌面的快捷方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现ROM Only的文件系统,另外一种是修改系统路径,将桌面映射到非易失性的存储空间里。

程序开机自启动,最简单的可以修改注册表实现。

好!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lan120576664/archive/2009/08/18/4454748.aspx
这个网站介绍了如何创建快捷方式的方法
但6.修改默认shell中有这样一句话不是很理解:
在pb中创建一个文件,文件类型选txt,然后命名为.lnk后缀,假设名字为test.lnk请问这个文件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