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触摸芯片的iic通信问题

楼主:
通过基于C8051F的SMBus串行通信实现单片机与触摸芯片的通信,单片机是主机,芯片是从机,为什么在触屏的时候主机这边复位会造成触摸没有反应,出不了坐标,但是spi通信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请各位路过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为啥复位?是看门狗还是啥?

另外SMBUS要注意地址和读写方向,这个处理好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你的SMBus就是I2C有一头的状态没做对吧 I2C通信时要把电平高高低低拉来拉去的还要等ACK什么的 如果你是用GPIO实现的 需要检查一下状态有没有死所
SPI时靠移位来通信的 就算会错一个值后面的也能通信

网友B:
总线上有没有上拉?IIC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提供驱动能力的。

网友:
I2C硬件上需要线上接拉电阻 。通信时需要等ACK应答位,就是谁是从机谁应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上有没有上拉?IIC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提供驱动能力的。

有加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复位?是看门狗还是啥?

另外SMBUS要注意地址和读写方向,这个处理好了没有?

复位是为了刷lcd显示屏,同时重新执行程序,在主函数里有对芯片写指令来配置芯片里的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1 楼 lbing7 的回复:为啥复位?是看门狗还是啥? 另外SMBUS要注意地址和读写方向,这个处理好了没有?
复位是为了刷lcd显示屏,同时重新执行程序,在主函数里有对芯片写指令来配置芯片里的寄存器。

如果复位重新执行程序,此时I2C的触摸屏 不好用,则建议楼主好好测试下I2C的波形。
估计你对应的时序存在一点临界,建议加宽一些延时,从而更加有富余的满足时序。

网友:
我感觉用I2C比较复杂,还是用SPI的比较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6 楼 lindahnu 的回复:引用 1 楼 lbing7 的回复:为啥复位?是看门狗还是啥? 另外SMBUS要注意地址和读写方向,这个处理好了没有?复位是为了刷lcd显示屏,同时重新执行程序,在主函数里有对芯片写指令来配置芯片里的寄存器。

如果复位重新执行程序,此时I2C的触摸屏 不好用,则建议楼主好好测试下I2C的波形。
估计你对应的时序存在一点临界,建议加宽一些延时,从而更加有富余的满足时序。

有加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