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windows文件过滤驱动得问题

楼主(2009-06-11):
问几个windows文件过滤驱动得问题
文件过滤驱动捕获文件操作之后,如何能够从驱动立刻通知应用程序知道呢?
比如,杀毒软件得实施监控,能够立刻让界面之后某个程序被用户打开了
我想让我得驱动捕获到读和写得时候立刻通知应用程序知道
文件过滤驱动,捕获到写请求得时候
应用程序写入得内容在什么地方呢?
不在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里面吗?
我看那指针都是空得,怎么回事呢?
希望大侠指导一下
能够
通知
应用程序
如何
用户

网友A:
这个看你“立刻”的定义了,如果你定义不严格的话 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你应用层调用deviceio 驱动有内容后就返回内容 返回内容后 应用层处理内容后接着调用下一次的deviceio这样就基本上可以达到立刻了。
2 这个 有三个存储位置的吧?不一定是在systembuffer里面的 可能是在userbuffer里面的 这个有一个标志位的。
这个的资料你可以在msdn上找 也可以到driverdevelop上去下载楚狂人的 文件过滤驱动开发教程看下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郑重声明 不是大侠 仅仅是做过文件驱动开发而已

网友B:
谢谢了,
第一个我说得立刻,是想让驱动能够通过某个手段主动触发应用程序执行某个操作,不是应用程序轮询 deeviceio
第二个我找到了,无file cache得时候,存在usebuffer里的,这个验证了, file cache有效的时候,在fastio里应该是 在MDL那个地址里,这个还没验证

网友C:
我结帖了,不知道那个20分你收到没有,还是我总分不够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