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移动终端(带有gtm900b模块)与pc通过gprs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以前用有线网通过socket编程实现了这个终端设备和pc服务器之间的双向通信,但老板说移动设备最好用无线来通信(互相传递消息),以前没学过,这两天东看西看头都大了,望高手解决啊!!!
  移动终端系统是自己移植的嵌入式linux系统。手里还有一个华为gtm900b的gprs模块,通过串口接到移动终端上。
  具体如何做啊?希望能提供详细步骤,有资料和源码最好了,谢谢!!!

我邮箱:orange.ssssss@163.com

网友:
终端向模块发送连接网络的AT命令就可以了.
可以用拨号方式,这种方式要自己写协议;如果模块本身内嵌协议栈,也可以用AT命令方式来完成和PC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网友:
at命令建立gprs连接,然后在socket传输数据?

网友:
如果使用AT命令方式建立连接,模块也有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AT命令的。

网友:
哪个更好些?因为我以前有socket源码,这部分不想改动了,是不是用at发送更好些?

网友:
这个900B好象是本身就有AT的,你这个模块加上外围的电路,接上串口后,就可以直接通过相关AT来进行拨号以及进行TCP/IP的连接。。
关于服务器端,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服务器端非要独立ip地址才能和gprs通信吗?

网友A:
可以做端口映射,实现终端和固定端口的机器进行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端口映射,实现终端和固定端口的机器进行通信。

能不能具体说下呢?

网友A:
比如你服务器是局域网里面的一台机器,对应一个固定的局域网IP地址,可以在网关上设置一个固定的端口给这个内网IP地址.终端连接局域网外网地址的固定端口(分配给服务器内网IP的端口),就认为是和这台服务器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服务器是局域网里面的一台机器,对应一个固定的局域网IP地址,可以在网关上设置一个固定的端口给这个内网IP地址.终端连接局域网外网地址的固定端口(分配给服务器内网IP的端口),就认为是和这台服务器连接的。

唉,我是学校局域网机器,又不是学校网管。没有其它办法了吗?

网友:
用电话线拨号上网可以暂时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发现我的机子没有拨号猫~~~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