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读取DM9000 ID错误?

楼主:
我是WINCE下2440驱动DM9000,现在出现同样问题:
DM9000 signature is 0x2B2A2928
正确ID应该是0x90000A46,我估计也应该是读时序的问题,可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请问大侠是怎么解决的?

非常感谢

网友:
DM9000硬件没接好?

网友:
dm9000 如果硬件对的话那就主要关注的就是片选和总线宽度了

网友:
DM9000 正常工作了没?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时序看看,看是否满足DATASHEET里面说的。

网友A:
0x2B2A2928  是dm9000中pid vid 寄存器的地址
也就是说你读取的是地址,而不是该地址的内容0x90000A46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由于你没有做硬件复位

网友:
我是复位了重启动的

引用 网友A:
0x2B2A2928  是dm9000中pid vid 寄存器的地址
也就是说你读取的是地址,而不是该地址的内容0x90000A46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由于你没有做硬件复位

网友:
你做的是软件复位吧?

硬件复位做了么,要拉gpio的

网友B:
是不是那个cmd脚叫硬件复位

网友C:
可以看我的老帖,也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是: DM9000 signature is 0xD9595B46 。实际上读的是正确的,是字节顺序没 处理正确。

我现在读出来的是:DM9000 signature is 0x2B2A2928。实际上是发送的寄存器地址,不知为什么把已经下发的地址给读出来了,这个就不好说了。

能看下你的startup.s文件吗?看下你的BANK4是怎么设置的?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我的老帖,也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个cmd脚叫硬件复位

cmd是index和data port控制吧,软件复位是对dm9000内部寄存器操作,硬件复位是对phy吧,gpio控制的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

网友:
如果硬件是对的,主要是看基地址和你的偏移地址对不对,只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可以读写id的

网友:
您好,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江练锋。
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解答。
关于DM9000AEP,DM9161AEP,数据手册,驱动,请联系我!
我们是DM芯片大陆的总代理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axwjiang@163.com   15827601937

网友:
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