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WQ28008D19,屏见过的速进。马上给分。

楼主:
WQ28008D19屏
两个事情

1.求一个屏手册 50分

2.确认下WQ28008D19的屏驱动IC型号。50分

速度给

网友:
帮你顶了,我没有屏手册

主控应该是:RK27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了,我没有屏手册

主控应该是:RK2705

不是。。。是R61509.....哎。刚找到了。。。
不过如果有AN的话最好了

网友:
AN网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
自己搞定了

void LCD_Ini(void)
{

    Write_Cmd(0x0600,0x0001);
    Delay(110);
    Write_Cmd(0x0600,0x0000);
    Delay(110);

    Write_Cmd(0x0001,0x0100);
        Write_Cmd(0x0002,0x0100);
        Write_Cmd(0x0003,0x1030);
        Write_Cmd(0x0006,0x0000);
        Write_Cmd(0x0008,0x0202);
        Write_Cmd(0x0009,0x0001);
        Write_Cmd(0x000B,0x0010);
        Write_Cmd(0x000C,0x0000);
        Write_Cmd(0x000F,0x0000);
        Write_Cmd(0x0010,0x0010);
        Write_Cmd(0x0011,0x0101);
        Write_Cmd(0x0012,0x0307);
        Write_Cmd(0x0400,0x3100);

        Write_Cmd(0x0300,0x0706);
        Write_Cmd(0x0301,0x0103);
        Write_Cmd(0x0302,0x0001);
        Write_Cmd(0x0303,0x0300);
        Write_Cmd(0x0304,0x0000);
        Write_Cmd(0x0305,0x0002);
        Write_Cmd(0x0306,0x0010);

        Write_Cmd(0x0307,0x0706);
        Write_Cmd(0x0308,0x0103);
        Write_Cmd(0x0309,0x0001);
        Write_Cmd(0x030A,0x0300);
        Write_Cmd(0x030B,0x0000);
        Write_Cmd(0x030C,0x0002);
        Write_Cmd(0x030D,0x0010);

        Write_Cmd(0x0210,0x0000);
        Write_Cmd(0x0211,0x00EF);
        Write_Cmd(0x0212,0x0000);
        Write_Cmd(0x0213,0x018F);
// --------------power ctrl-----------------
        Write_Cmd(0x0007,0x0001);
        Write_Cmd(0x0110,0x0001);
        Write_Cmd(0x0112,0x0060);
        Write_Cmd(0x0100,0x17B0);
        Delay(100);
        Write_Cmd(0x0101,0x0006);
        Delay(100);
        Write_Cmd(0x0102,0x0118);
        Write_Cmd(0x0103,0x3600);
        Write_Cmd(0x0282,0x0000);
        Delay(100);
        Write_Cmd(0x0281,0x0006);
        Write_Cmd(0x0110,0x0001);
        Delay(10);
        Write_Cmd(0x0102,0x0138);
        Delay(100);

        Write_Cmd(0x0007,0x0021);
        Delay(100);
        Write_Cmd(0x0100,0x17B0);
        Write_Cmd(0x0101,0x0007);
        Write_Cmd(0x0007,0x0061);
        Delay(300);
        Write_Cmd(0x0007,0x0173);
        Delay(100);
//-------------power ctrl end---------------
}

R61509a rea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