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2440 GPIO驱动遇到个奇怪得问题

楼主:
实现得功能是应用层窗口点击GPJ哪个脚高或低驱动对应就把GPJ引脚拉高或低。我功能能够完全实现,不过有个地方不解:拉低必须是在输入模式才行(rGPGCON &= ~0xffff),配成输出模式也拉不下去,rGPGUP是配好了的当要拉低的时候rGPGUP是disable的,
比如:
/*******把GPG1拉低*********/
rGPGCON &= ~0xffff;
//rGPGCON = 1 << 2;   //设置成输出模式拉低就实现不了,屏蔽掉才可以拉低。此处不解为什么输出就不行rGPGDAT = 0 << 1;
rGPGUP  = 1 << 1;
/*******把GPG1拉高*********/
rGPGCON &= ~0xffff;

rGPGCON = 1 << 2;   //设置成输出模式拉高能实现。
rGPGDAT = 1 << 1;

硬件电路是:直接把GPJ引出悬空。

谢谢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位运算错了!程序没贴完,别人看不懂!
还不来结贴,把分给我算了!

网友:
rGPGDAT |= 0 < < 1;wrong
rGPGDAT &= 0 < < 1;right
...............................................................................................................................................................................................

网友:
其它地方有对这个端口进行操作吧?
每次写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