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模拟器dshow使用问题

楼主(2010-03-14):
wince 5.0模拟器dshow使用问题
最近想在ce 5.0上利用dshow做个视频播放器,但是貌似PB没有提供模拟器的strmbase.lib等几个文件,也不知道如何编译,如果哪位大虾知道,敬请指教。
模拟器
视频播放器
wince
如何

网友A:
不行,模拟器是不支持的
只能使用设备

网友B:
楼主,你搞视频播放器是搞通用格式吗?解码部分是通过软件码还是硬解码?我也正搞这一部分呢。在2440的板子CPU为ARM9上跑我写的程序,那效果跟放幻灯片似的;在6410的板子CPU为ARM11上跑我写的程序,那效果也一般,还是有些卡,现在正考虑是否通过硬解码来实现呢,但是硬解码比软解码的工作量要大很多且过程比较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