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使用

楼主:
if(!ds18b20_exist)
        {
                Temp_Write_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Temp_Write_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s18b20_exist1 = Init_DS18B20();
                Temp_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Temp_Write_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_l = Temp_Read_OneChar();
                temp_h = Temp_Read_OneChar();

                temp_h <<= 4;
                temp_h += ((temp_l & 0xf0) >> 4);
                temp = temp_h;

                return(temp);
        }
        else
                return 0;
}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读取温度值时要写入oxBE,“Temp_Write_OneChar(0xBE);”/)这个数据最后写到哪去了?

网友:
引用楼主 axiaoli 的回复: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读取温度值时要写入oxBE,“Temp_Write_OneChar(0xBE);”/)这个数据最后写到哪去了?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18b20的datasheet后再问。先把18b20的工作原理和指令时序搞清楚再看代码才能看明白。

网友:
DS18B20是单线串行通信结构的温度传感器,0xBE是串行通讯命令中已定义的“读暂存存储器”的命令
“Temp_Write_OneChar(0xBE);”其实就是通过对和DS18B20连接的引脚,按照规定时序写入“10111110”的电平脉冲波形,然后DS18B20收到了这串脉冲,得知从MCU传来的命令是“读暂存存储器”,此时它会在通讯引脚写入检测到的温度值(当然也是以规定格式和时序),MCU检测到该引脚传来的脉冲信号,经过转译得出需要的温度值。这就是一次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