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 BSP 2440的板子启动后没有nand flash 盘 ??

楼主(2010-06-28):
CE6.0 BSP 2440的板子启动后没有nand flash 盘 ??
这是nandflash de 驱动问题吗?
FLASH

网友A:
没有从nand启动那是从什么地方启动的~nor?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现象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的。还是boot模式没调对

网友B:
是从nand 启动的,但启动进入后在资源管理器里看不到 nand flash 盘 (residentflash) 都是一些ram中的文件夹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添加注册表保存,ram and rom file system,还有storage manager里面的

网友D:
这些类目都加了 就是不知道咋整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