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8031单片机晶振问题
zhazhyrjkf3
zhazhyrjkf3

网友A(2010-02-19):
8031单片机晶振问题
8031单片机的晶振若选择11.0592MHZ那时钟周期是如何计算的?
如何

网友B:
晶振周期应该是1s/11.0592MHz
然后你用的单片机是8031?不好意思不知道,我想跟51差不多的吧,51在串口下载时用9600的波特率的话那肯定就是12分频了,所以
单片机机器周期就是12*1s/11.0592MHz

网友:
31(51)系列单片机有12个时钟周期一个机器周期的,还有一种高速的机器周期是4个时钟周期的,定时器按机器周期计数。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网友C:
书上有公式的啊 用定时器定时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D:
时钟周期等于机器周期也就是晶振的视情况而定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