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at91rm9200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11):
继续提问at91rm9200启动的问题。。
at91rm9200会通过内部固化程序将串口传送的loader下到到内部ram里,然后可以通过loader下载较大的bootloader。
我想问的是,loader下到ram里,那是下到哪个位置??是0x00200000开始吗? 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求助!
程序
资料

网友A:
你看下你系统的地址是怎么分配的 RAM FLASH SDRAM等都有一个固定的空间。

网友B:
每个RAM,FLASH都有自己固定地址的,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C:
结贴了 。。。自己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