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I接收到呼入如何应答

楼主:
在Windows mobile 6中开发接打电话的程序使用TAPI,在接收到响铃3声后执行lineAnswer函数应答,但是无效。怎么实现自动摘机,或者屏蔽调系统的应答功能呢!谢谢!

网友: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1,在检测到LINECALLSTATE_OFFERING消息后使用LONG re=lineAnswer((HCALL)hDevice ,NULL,0)进行应答,但lineAnswer调用完成后的返回值re是0x80000018(LINEERR_INVALCALLHANDLE)句柄不正确,句柄hDevice是
VOID FAR PASCAL lineCallbackFunc(
  DWORD hDevice,
  DWORD dwMsg,
  DWORD dwCallbackInstance,
  DWORD dwParam1,
  DWORD dwParam2,
  DWORD dwParam3
);
回调函数中的参数1,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回出现这个错误?
2,怎样屏蔽掉Windows mobile 6中的系统手机功能,也就是在我的程序运行的时候,有呼叫进入时系统不出现哪个来电提示,由我的程序来接通。